郁闷的016

楼主(2008-04-04):
前几天摔了一下,落地的时候机体侧得大了点,桨尖拍打到地上了,折短,报废.以为只是换桨就可以了, 结果启动后发现振动很大.检查却没发现任何问题,主轴\横轴都是好好的,不装旋翼头什么问题都没有,一装上就振振振....已经一周多没飞了,一直没找到原因.
装上桨试,有奇怪的双桨现象,小油门的时候左上右下,推大油门就变成右上左下....桨已经做过平衡了,应该没问题的.真的搞不清楚状况了.
各位有什么建议没有?还需要检查什么地方啊?我可是连轴承都换了一遍.郁闷啊....一周多都没飞了..

网友A:
排除机械部分的问题的话,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舵机扫齿了,,我的摔两次了,照样一条好汉!

网友B:
换主轴和横轴

楼主:
主轴和横轴都是好的。舵机也没问题,不乱动的。

网友C:
主轴或横轴肯定有轻微的变形

网友D:
就是换横轴,然后调一哈连杆,漫漫调,不要急,玩016是要好好调试地

楼主:
横轴不装也一样的抖。。。。
不找原因了。定了套金属旋翼头。一了百了。。。但愿。。。

网友E:
我的CP2也是一样的问题啊,,,,,,,,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办法,,,闲置中

网友A:
金属的多少米收的啊。。我也想收。。

网友C:
那就是中联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