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LAMA0404控和原配模拟线玩G3.5的问题

楼主(2008-04-04):
我原先看了老贴,说可以用原配的控和模拟器来玩G3.5!
现在装好了G3.5和软狗EMU,用EMU可以启动进入G3,5的画面!
但就是无法对遥控器进行校准,没有任何反应!不知是什么问题!
原先是看了老贴做的并口线用0404控来玩G3,5已经成功!
先前装的PPJOY是不是全部要删除啊!是不是会有影响!还请DX指教!
我想要是能原配的模拟器来玩!那是最好了!本地还有几位LAMA模友都能用上我就给他们刻几张盘子!
所以还请现在这样玩G3.5的朋友给指导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对,要把原来安装的PPJOY及音频插件全部卸载,0404才能正常使用。我以前也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要把原来安装的PPJOY及音频插件全部卸载,0404才能正常使用。我以前也走了不少弯路。

谢谢啊!朋友!  就是看过你的帖才知道可以的!所以发贴再确认一下!这样就帮助好多人了!

楼主:
哈哈!下午我把PPJOY及音频插件全部卸载后,现在通过软狗EMU可以进入G3.5了!但还是在在校准时方向舵没反应! 后来在软狗的设置上发现在左下角的Override joystick controls前面的勾给去掉!再次进入G3.5校准就可以有四个通道了!这下可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