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炸了!!

楼主(2008-04-04):
今天~北京天气特好~~跑出去爽飞一下~~
30个起落~~几乎都是悬停~~今天就练航线~~飞着飞着~~因为速度过快!!没有注意到后面有树!一下反应不了转得不够快~撞到树上去了!
然后牛顿定理~下来了!
才飞半快电呢~哎~~
损失了2个9G舵机~一个横轴原装轴承~
断了安达的横轴~我只见过弯的没见过断的~郁闷!
脚架也有点问题~头罩花了~
玻千浆裂开了~~正在修复!
看图吧~哎~~~

大家~你们的横轴有这样断过吗?!安达的!!

网友:
想炸还难啊?交给我来,别的咱不会,炸机是钢钢的!!! ̄ ̄ ̄

网友:
炸机是成长路上的秘诀!!!!!!!!!!!!!!!

网友:
楼主爱吃炸鸡把。。。

楼主:
你们炸鸡横轴有断过的吗?!

网友:
我的断过,连垫片都飞的不知道哪去了!

网友:
慰问,
今天我也险些炸机,飞悬停半米高的样子突然机机就没动力了。检查发现皮带太松,脱出来卡在尾玻箱侧面了。

网友:
这桨就别修复再用了,危险

网友:
炸了好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炸出技术 炸出好机 炸出高手来吧

网友A:
不容易弯才容易断。

网友:
我都已经这样断了10多条安大横轴了

网友:
我的原装的都炸断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容易弯才容易断。

是安大的横轴有两个问题:1,M2的螺丝孔做得太大了造成牙的高度太少,横轴的壁太薄了容易断。2,M2的螺丝孔钻得太深了

网友:
哥们~我恭喜你了`哈哈`n你成长了!!
哈哈·`

网友:
浆,建议退役

网友:
原装的质量好一些,副厂的基本上要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安大的横轴有两个问题:1,M2的螺丝孔做得太大了造成牙的高度太少,横轴的壁太薄了容易断。2,M2的螺丝孔钻得太深了

的确!WING横轴的原因已经射浆3次,怕怕!

网友:
慰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