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 绿灯闪亮是怎么了

楼主(2008-04-04):
今天试机,闻到焦味 然后绿灯闪亮,各个
舵机
都不工作。。。
请问是哪个坏了? 混控或接收? 有高人指点下吗?

网友A:
都 闻到糊味了 多半是 电调部分保不住了

网友B:
油门没最小,或没信号

楼主:
在没有 替换件时 怎么判断是混控还是接收机坏啊

网友C:
比较难,一把这个接收或混空损坏,找个修手机的看看

楼主:
修好了
自己拆开了看看 发现一个紧靠插座的铜箔烧短了。。。 焊上就好了
不过那个接收机好怪 我直接用电池插上不工作,难道就只有混控那个插座供电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