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控!请有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二啊!!

楼主(2008-04-04):
装在小坦克上的!4-----6通道!!那种性价比最高呢!!大伙推荐一下吧!

网友:
那就T6A吧。

网友:
这东西 稳定性 距离都不是十分重要啊 ! 直接收个 雷鸟的或者 LAMA 的 好便宜的

楼主:
到那里能看到呢?它的具体参数?

网友:
你玩小坦克对控的要求应该不高,买个国产的控就可以,100多块钱 的,天6也可以,二手的足够了

楼主:
有舵机吗?

网友:
还有华科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收了一个华科尔六通的控了!!五个舵机,加控,包EMS,一共200米!!!呵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