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四合一之失控修复-------用米得来经验--------接插件、电解电容不可小看

楼主(2008-04-04):
Esky的四合一控制器的做工实在是太差了,尤其是接插件的质量实在是太差了。
Esky V4或科曼奇的四合一控制器是双板结构,两板之间使用一个6P公母接插件连接,就是这个接插件,有时会出现接触不良,造成飞机失控,现象是,舵机咝咝响,主桨有时狂转,不听指挥。
解决这个现象的方法很简单,即在6P接插件的公头的接插针上,用焊焬打一遍焬,即可完美解决。
Esky四合一控制器有一个6P,两个2P,两个3P接插件,如果有接触不良现象,均可在公头的插针上打锡解决。
Esky的电子元件用料也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了,而且所用原料也比较粗糙,电路板的焊工,更是提不起来。四合一中的唯一颗电解电容,还是按斤称的,质量低下。如果经打锡后,电路仍不稳定,可以考虑更换此颗电容,这样可以提高电路中的供电稳定性,使电流更平稳,减少由于电流变化带来的影响。我的新四合一已被我更换了一颗16V 470的电容,效果不错,舵机的咝咝声彻底解决掉了。更换电容时,可采用吸锡拆件烙铁,拆下原有的220电解电容。焊接新电容时一定要注意极性,不要弄错了。

以上经验是以报废一个四合一得来的,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

网友:
好象是 双板的 用插针的都有这毛病 我的 雷鸟的双板的也有这现象 后来在两个板之间用东西 挤住了 才好

网友:
深有体会,希望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FTB的136接收机也有这个毛病,高频板和解码板是分开的,通过3P的连接针连接,特别是飞油机时间长或者摔过以后,都可能出现抖舵失控现象,这是136接收机用来飞几年油机后的经验。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有道理,我要试试看。

网友A:
我的lama裸飞的时候最稳,穿上外套后,有时会失控,4合1红绿灯乱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lama裸飞的时候最稳,穿上外套后,有时会失控,4合1红绿灯乱闪。

只能怪Esky的四合一做工太差了。
经我自已简单修理后,现在四合一稳定多了,舵机也不在咝咝响了,也不在失控了。

网友:
我的新LAMA也失控呢,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
我回头搞一搞. ESKY的扳子是手工焊接,那个脏啊。日死了。

网友:
我看了看,失控的主要原因是4合1接收的晶体松了,插紧后就好了。如果要更耐摔,可以直接把晶体焊在座子上。楼主的办法也不错。

网友:
LAMA 4和1感觉还不错,昨天电池插反了,得10多秒钟糊味巨大,反过来插上继续玩,今天掉浴缸里了,捞出来晒干,没事,嘿嘿

网友:
LZ的电子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