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Y401陀螺,上下跟轴是否要关闭?

楼主(2008-04-04):
看到很多材料,讲机头锁定式陀螺要关闭上下跟轴混控功能,但我在飞的时候,在飞机快离地时机头会向左甩,悬停时机头可以很好的锁定,在悬停状态猛加油门机头也会向左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REVO 螺距——方向混控功能关闭
调高感度

网友B:
锁尾陀螺当然不需要上下跟轴

楼主:
感度已经调到了90,但只要急加油门机头就向左甩

网友C:
中立点没有找对,把尾巴的滑块向尾波箱方向一丁点一丁点地移动{ 调尾推杆或尾舵机} ,另外还与螺距,油门曲线的配合有关!

楼主:
飞机是X-50.开机陀螺仪找到中立点后,尾舵盘和拉杆垂直,尾波箱L臂和尾管垂直,这些都是按说明书上调的.另外楼上说的和螺距油门曲线配合有关,不知道应该怎么调油门螺距曲线,我在悬停点的时候油门不在中间,而是偏下一些,不知道和甩尾有没有关系.另外,悬停时可以很好的锁尾,只是在离地前和悬停后急加油的时候向左甩头.

网友:
!! 感度 90 怎么还这样

楼主:
至今仍未能解决,各位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吗

网友D:
请问LZ用的是什么尾舵机呢?有没有找准中立点呢?你是怎样调中立点的呢?
急加油门时机头向左甩,那应该是尾舵机的反应速度跟不上,把感度调低些。还有你的401上的延时是多少呢?把配置说清楚点吧。

网友D:
悬停时可以很好的锁尾,那中立点应该是好了。
急加油门时机头向左甩,那就是尾舵机的反应速度跟不上,把感度调低些。

楼主:
尾舵机是9254,401延迟为0、尾舵行程(LIMIT)100%,遥控器上RUDD左右最大行程100%,感度从85%--95%均试过无效。
另外中立点我并没有在非锁尾模式调过拉杆长度,只是在装机时按照水平垂直原则,即尾舵盘和连杆垂直,连杆与尾波箱L臂垂直,L臂与尾管垂直。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一下,飞机放在地面上,从怠速状态猛推油门,飞机在即将离地时竟然原地向左转了两三圈再起来,吓得我一身冷汗。

网友E:
1、检查尾轴齿轮与尾轴是否打滑。方法是抓住尾翼转动主旋翼,应该能阻止主翼旋转。
2、检查尾翼的整体间隙是否太大。方法是抓住尾翼拨动锁尾舵机臂,看舵臂需要移动多少距离,尾翼才开始偏转。如果太大,想办法修复。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把感度调低,发现向左甩头更加明显,唉,郁闷!

楼主:
我试过了,没有n44303提到的两个问题,我的尾舵机最大行程左右各设为100%,有的材料上讲要设到140%,但这样会造成尾滑套顶死,和这个有关系吗,我甚至所陀螺感度设到100%都没用

网友F:
这是螺距太大,应该油门中间时5。5度,还有大桨的转速可能也偏低

网友G:
上下跟轴关闭,感度75%左右。

网友H(2008-05-09):
把皮带拉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