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推油门甩尾的问题

楼主(2008-04-04):
我的飞机是400 Pro-C, 陀螺仪是GY401 ,  感度设为90, 尾舵机是9257, 延迟为0, Limit 60, 使用原带的圆形舵盘,量了一下,我所用的孔到中心是8mm,  尾桨桨距行程顺滑。 油门曲线是 0  25  50 75 100   ,   螺距曲线是-2   3   5  7  9   , 在悬停的时候非常的稳,可以脱手2-3秒没啥问题,但就是推油门推快点的时候,尾巴就向右一甩,然后迅速回位。我在论坛里查了原来的贴子,把感度调高到了90, 也减小了螺距,但还是有这个问题, 设备应该是没啥问题了,不知道还有啥可以调的? 真是头疼死了

网友:
在螺距5度時油門加到65試試看

网友A:
\因該是尾旋翼中立點沒有抓好

楼主:
是加油门时甩尾啊,我现在基本是油门中点附近悬停,调油门曲线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該是尾旋翼中立點沒有抓好

我调中立点是在一般模式下,感度50, 调整控上的中立点至尾巴不再偏转,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对不对

网友:
檢查一下是不是皮帶太鬆........皮帶太鬆在急催油門時可能會導致跳齒現象!!!
若想讓鎖定效果更好的話,可以買套3槳改裝套件.......(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中立点是在一般模式下,感度50, 调整控上的中立点至尾巴不再偏转,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对不对

正常來講...........尾舵在搖控器面板及內建微調的數據應該是"0"..........!!!
除非用的陀螺儀等級較低才需要動到面板上的微調;用401照講是不會動到微調的!!!!

其實400的尾舵調整只需確認尾舵機中立點正確,然後把推拉組調整到內側接近中間的位置,再撥動遙控器尾舵搖桿......把行程調到不會撞牆的狀況就可以了!!!!(供樓主參考)

网友:
检查下尾中联和尾轴上那个螺丝是不是上好了,

网友:
油门建议调到5度角时65%以上,我调的是75%(SJM的尾桨直径感觉小了一点,所以转速要高)
检查皮带有无磨损
检查尾轴和轴承之间是否松动有虚位

网友:
尾浆轴上的推拉机构可能有点涩。我的飞机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估计是转太久了磨损的,现在尾浆的旷量很大,飞起来的感觉就是尾巴不灵活,打舵很久之后尾巴才转。先以为是皮带松了,后来才发现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把尾舵机架向反方向挪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