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40有刷电机有多大的电调啊?

楼主(2008-04-04):
如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A:
23T以上540,随便有50A电流以上的就可以了。21T左右的电流要求又大点。 如此类推。但14T以下的电调要求就高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T以上540,随便有50A电流以上的就可以了。21T左右的电流要求又大点。 如此类推。但14T以下的电调要求就高很多了。

我用的是启动台上的540,7.4V电压的,用多大的电调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