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发现一种有刷电调,貌似能到25V,这个谁用过哈

楼主(2008-04-05):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ca89c20f6b3763ceafaea45be339699.jhtml
输入:4.8-25V
瞬间过载最大电流:280A
工作电流:100A
配16#硅胶电源线
6个并列场效应管
知名模型配件品牌:KEYTOO
本品属于单向电调,只适合于飞机用
遥控器
,船专用遥控器,不适合车用遥控器
Size : 40*38*17.8 mm
Weight : 36g
Input Voltage(v) : 4.8v-25v
Continuous Load Current:100A
Instantaneous Load Current:280A(max)
BEC: 5V/1A
这个怎样?我想搞个装我的大黄上,,不知道100A够不够,要是能到25V最高,我双推二个550。上到4S,岂不是很疯狂?

网友A:
知名模型配件品牌:KEYTOO???
京商不是这么拼的哦`~~~看来有点假,我觉得

网友B:
电源插头看起来不能通过100A的电流

网友A:
100A应该用蕉头或T插了

网友C:
京商KYOSHO!!!!!KEYTOO这个当然不是京商,不知道是什么冒牌货。

网友D:
我用过,效果还不错 但是要注意散热~

网友E:
哈哈,没见过这么便宜的电调,电源线也太细了,才16号,拆开电路板看看质量就知道了,
装到船上一定要装水冷喔

网友:
呵呵,刚跟这个模型店买了点飞机的东西,价钱还可以。不过这个电调真正能上到持续100a用25V看了是有点玄了。不过普通白皮猪按水爬兄的说法是能持续25A已经很好了,再大电流碳刷不融线圈也坏了。最实惠的就是用15A飞机电调来改。自己买3803等效应管改,BEC的可以用7806、7805做,那上到40V也没问题,水冷和防水还好做。有机会叫水爬兄、K100、老虎兄发个改装教程。

网友F:
顶楼上的,要教程压,呵呵

网友G:
楼上的楼上说的那个不错

网友H:
线太细!田宫头根本不能在100A的连续电流下工作。

网友I:
这个电调我用过,不可能有100A,而且KEYTOO的官网上的相同型号的电调的样子和这个电调明显不一样的,还有他的BEC是用2个L4941B并联产生的,这个应该能支持到25V的电源

网友J:
建议上个有刷电调改的教程!我也想搞个电调以后用在上775电机上!

网友K:
一般有刷380,540能用这个电调不。。。???

网友I:
这个电调用一个550电机电压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的

网友L:
这个电调100A我可不相信,不敢用,用单个550还行,并2个550必须加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