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螺距尺除双桨

楼主(2008-04-05):
1.先找出两个大桨夹中比较松的那个(左右旋转大桨夹,虚伪比较大的作为调整点,产生虚伪主要是用倾斜盘的虚伪造成的。)
2.然后将螺距尺套入虚伪小的大桨夹(我用的是亚拓原装325PRO木桨),螺距尺放在桨上字母ROTOR的开头首字母R出,使螺距尺与平衡平行并锁紧螺距尺。
3.将螺距尺套入虚伪大的桨夹也就是要调整的桨夹,放入位置还在桨上字母ROTOR的开头首字母R出。观察螺距尺与平衡杆的偏差。(此时可将长连杆拆下)
4.调整长连杆使螺距尺与平衡杆平行。
5.复原连杆。调整双桨完成。开车试飞。如果双桨消失恭喜你成功了。如果还有一点,可以调整短拉杆,同样要使螺距尺与平衡杆平行。
注意:调试全过程要接电池,开发射机,油门最低,HOLD 0%(其实主要就是让倾斜盘水平,我一开始调的时候没通电,后来一看倾斜盘歪了白调)

拿在手里开车观察时注意安全啊!
基本原理就是把一个桨夹做基准,调另一个桨夹。

楼主:
哈哈,自己纠错,上图的螺距尺放反了,调的时候没错哦。拍照时放反了。

网友A:
需要这么复杂吗?而且还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觉得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是选其中一个桨调好螺距,然后根据双桨的情况,调节另一个桨的连杆长度。
这只是我的拙见。
还是要顶一下楼主的专研精神。

网友B:
教得不错,但可能是楼主将错就错给他弄好双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这么复杂吗?而且还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觉得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是选其中一个桨调好螺距,然后根据双桨的情况,调节另一个桨的连杆长度。
这只是我的拙见。
还是要顶一下楼主的专研精神。

原理就是,调一个桨的连杆啊。我只是把图贴出来。有这么复杂吗?
利用螺距尺调总比一次一次拆了调方便吧。有什么更快更准的方法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得不错,但可能是楼主将错就错给他弄好双桨的吧。

请问错在哪里?好让我也弄个明白。

网友C:
楼主的飞机可能非常新, 虚位很小, 用螺距尺才能量出细微的差距. 飞机要旧一些平衡杆本身就有2-3度的晃动(我说的还比较谦虚的), 可能就不能用这种方法量了.
另外依楼主的方法无法知道那个桨的中点是0度, 即使双浆调好了,正负螺距可能不对称.
还有双桨出现的螺距点根据飞机各个部分的配合不同而变化的,  不一定出现在楼主设定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飞机可能非常新, 虚位很小, 用螺距尺才能量出细微的差距. 飞机要旧一些平衡杆本身就有2-3度的晃动(我说的还比较谦虚的), 可能就不能用这种方法量了.
另外依楼主的方法无法知道那个桨的中点是0度, 即使双 ...

根本不用考虑桨距啊,我是先把螺距尺套上去用手把螺距尺调到跟平衡杆一样平啊。
桨距我调好后没有在复查过,但试飞过螺距没有问题。
你说的平衡杆虚伪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因素。
我发帖的目的就是想让像我一样的新手能更快的上手解决问题。

网友:
技术贴~好坏都顶一个

网友:
我调双桨的时候先用螺距尺,然后再用微调很方便的.

网友:
长连杆是要精调时才会动的,短连杆才是粗高用的.
因为SF臂的杠杆作用.

网友:
我也用过楼主的办法,正如八楼大哥所说,这个办法是建立在机机很新,虚位很小的基础上才可行的,楼主的办法可以说是理论上非常正确,但是在实际调机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问题,各种间隙或者说各部位之间的配合是不可能达到理论状态的,所以说要想真正的调好双桨还是得用最原始的办法,飞行中调试,呵呵。本人也是新手,刚会四面悬停,这也是实践过程中得出来的经验,欢迎老鸟拍砖呵呵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的,嘿嘿

网友:
这个很是有点难度的,搞不好,0度调准了,但最大和最小螺距的时候还是会有偏差的.

网友:
我是按要求来分别调整两只桨的角度,麻烦点么麻烦点,自己放心。

网友D:
LZ再讲一遍,没看明白啊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适合用在旧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再讲一遍,没看明白啊

那步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旧飞机螺距怎么调?

网友F(2008-11-20):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只是LZ的独特表达方式, 有些人   ...............

网友G:
学习了。。
亚托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