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新机,一样高兴不起来~

楼主(2008-04-05):
今天拿到苦等的325新机,确实变粗壮了很多,兴奋之情油然而生~但紧接着却高兴不起来了~为什么呢?
我的机是换新,拿到新机后发现几个问题出现了
1.首先是配件,原来的老款大齿和主轴与400通用~新的全变了~轴粗了,齿盘模数变了~我的一堆配件无用了.....
2.然后是电机,配的铜齿改大了,还没量,但估计是孔径4mm。模数6的,与原电机无法相配~~~~我的电机3.17的,天~拿到机子还要换电机~~~~~~
哎~~~~~换机活动之前没有说明这些改变,我们去换机的都不知道~~要早知道换了之后会这样,我都不换了~

出了算了~
全新没有安装过电机舵机,仅安装好空机看过的SJM325最新版,空机,不带电机电调,有收的M我~价格按新机打9折~!

网友:
9折是多少?

网友:
模数6的  是0.6的吧

网友:
想出的话,公开报价嘛!!!

网友A:
赶紧再去换回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再去换回来啊

越搞越亏

网友:
既然是升級~~~

舊板的零件不能用~~~

那也說的過去阿~~~

不然就不叫升級了吧~~~

网友:
我的升级版325今天第一次飞行,效果很好!比没有升级前更加稳定了震动也没有了,本来今天想好不翻的,但是还是忍不住,首炸损失主轴横轴当然还有浆。修好继续飞,感觉现在升级版本325比以前的是完善多了!
你可以飞下试试再下你的结论!

网友:
配件应该和机子一起发回去,可退换的。电机除了轴粗了之外,最重要的变化是KV值变成了2600,改变了原来过于耗电的情况。这点SJM厂确实没在网上说清楚,我是和厂里的人聊qq才知道。

网友:
樓主真的該試試......升級後的sjm325確實是不一樣了....飛起來的感覺.....只有飛過的知道......穩中帶利......今天狠下心....做自旋翻........ㄏㄏ.....沒炸機..........爽爆了.....廠家因齒比的問題.....才換馬達kv值..重點是炸機後主齒幾乎沒壞過....效率真的不錯....飛航線有大機的風範....要是我........換了才會後悔

网友B:
ㄏ ㄏ.....最近我們這兒的飛友....看見325炸機時的表現只有幾個字形容.....真    TM的耐摔......修機時也很無聊兩三下就搞定了......今天阿寶16T....14.8V...那台借給小沈飛....泰國舞......噴到不行.....最後摔機收場....但只壞槳及主軸而已........

呵呵....沒視頻沒真相......過兩天整理後上視頻

网友:
引用 网友B:
ㄏ ㄏ.....最近我們這兒的飛友....看見325炸機時的表現只有幾個字形容.....真    TM的耐摔......修機時也很無聊兩三下就搞定了......今天阿寶16T....14.8V...那台借給小沈飛....泰國舞......噴到不行.....最後摔 ...

老實說~~~~修的還蠻無聊的~~~

一下就好了~~

网友:
唉,有小PRO在枕边,只有干流口水的分了

网友:
等風小一點我的pro也要拿出來爽飛......不會讓他太閒......呵呵

网友C:
谁飞过轻量版,说说感受,我的缺了个零件还没飞得起来

网友:
台灣還沒有到........關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ㄏ ㄏ.....最近我們這兒的飛友....看見325炸機時的表現只有幾個字形容.....真    TM的耐摔......修機時也很無聊兩三下就搞定了......今天阿寶16T....14.8V...那台借給小沈飛....泰國舞......噴到不行.....最後摔 ...

喔喔 視頻  視頻 趕快上視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谁飞过轻量版,说说感受,我的缺了个零件还没飞得起来

cy老大标准版的也不错!现在我15C电池一样很合适 ,还比你的轻量版漂亮,个人意见有点丑

网友:
引用 网友D:

cy老大标准版的也不错!现在我15C电池一样很合适 ,还比你的轻量版漂亮,个人意见有点丑

轻量版似乎不太上像,看实物偶感觉比标准版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