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串联和并联的电流

楼主(2008-04-05):
我在群里因为电池串联和并联的电流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以下为讨论请有研究有兴趣的同学发表看法:
慢慢兔(178371877) 11:56:59
电池串联总电流是相加而不是相等
沙猪新手(23694569) 11:58:10
你的意思是我单只LIPO 只能放出60A?
慢慢兔(178371877) 11:58:15
TURBOC产品好,非常可信
㊣阿栋㊣(8539211) 11:58:31
我用这个怎么不舒服呢
慢慢兔(178371877) 11:58:52
不是只能放出60A,而是实际在60A内
沙猪新手(23694569) 11:59:02

㊣阿栋㊣(8539211) 11:59:06
电池串联总电流不变的!
㊣阿栋㊣(8539211) 11:59:24
兔子搞错了把
沙猪新手(23694569) 11:59:26
楼上正解
慢慢兔(178371877) 11:59:38
㊣阿栋㊣(8539211)你可以去补习了
㊣阿栋㊣(8539211) 11:59:46

㊣阿栋㊣(8539211) 12:00:10
电池串联电压相加,电流不变的
沙猪新手(23694569) 12:00:14
那 请问瞎慢慢兔  并联是什么
慢慢兔(178371877) 12:00:26
教你一个鉴定方式
㊣阿栋㊣(8539211) 12:00:42
并联是电流相加~电压不变的
慢慢兔(178371877) 12:01:12
用碱性电池加万用表去测
㊣阿栋㊣(8539211) 12:01:39
兔子你应该搞错了
慢慢兔(178371877) 12:01:39
如单节是10A,二节是多少
㊣阿栋㊣(8539211) 12:01:57
这个要看连接方式的
慢慢兔(178371877) 12:02:28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
爱,很简单(43963217) 12:02:39
是说枕木啊
沙猪新手(23694569) 12:02:45
实践需要科学的方法
沙猪新手(23694569) 12:03:00
需要正确的理论
㊣阿栋㊣(8539211) 12:03:13
我想我说的应该是对的
慢慢兔(178371877) 12:03:24
如果我搞错了,4年的发电机专业是在白读了
㊣阿栋㊣(8539211) 12:03:25
我学的就是电子方面的
㊣阿栋㊣(8539211) 12:03:36
是的~你肯定白读了
㊣阿栋㊣(8539211) 12:03:59
这里有聊天记录的~你可以问任何人
慢慢兔(178371877) 12:04:07
你做好实验再来反驳我
㊣阿栋㊣(8539211) 12:04:38
电池串联电压相加,电流不变并联是电流相加~电压不变的
慢慢兔(178371877) 12:04:53
电子方面不是代表电能源
㊣阿栋㊣(8539211) 12:05:04
你认为我上面的说错了吗?
慢慢兔(178371877) 12:05:15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
㊣阿栋㊣(8539211) 12:05:32
我要撞墙了
慢慢兔(178371877) 12:06:23
我前面教你检验的方式,在中学物理书上有这个实验
慢慢兔(178371877) 12:07:19
你去实验一下后,再撞墙
㊣阿栋㊣(8539211) 12:07:35
呵呵~~我想撞的肯定你是
㊣阿栋㊣(8539211) 12:07:46

沙猪新手(23694569) 12:07:48
这样 我们先理论讨论下
沙猪新手(23694569) 12:08:04
为什么电池串联电流相加
㊣阿栋㊣(8539211) 12:08:05
沙猪新手~你认为是谁对
慢慢兔(178371877) 12:08:09
你去实验一下后,再下结论
沙猪新手(23694569) 12:08:18
电池并联或串联后的总内阻跟普通电阻串并联厚的电阻是一样的,并联后电压不变总电阻变小,串联后电压变大电阻也变大了
沙猪新手(23694569) 12:08:34
啊栋 我跟你一起撞
慢慢兔(178371877) 12:08:42
电池是电能体
㊣阿栋㊣(8539211) 12:09:25

沙猪新手(23694569) 12:09:24
慢慢兔这个理论的骗逆性 放在500年前肯定被火烧了
慢慢兔(178371877) 12:09:36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
沙猪新手(23694569) 12:09:40
叛逆性
沙猪新手(23694569) 12:10:03
异教徒
㊣阿栋㊣(8539211) 12:10:25
慢慢兔~你先不要这样说~
㊣阿栋㊣(8539211) 12:10:32
你先问问其他人把
慢慢兔(178371877) 12:10:37
你们为何不去检验呢
㊣阿栋㊣(8539211) 12:10:53
然后再来看这里的聊天记录
㊣阿栋㊣(8539211) 12:11:11
我每天都在搞这个东西的
㊣阿栋㊣(8539211) 12:11:19
不会错的
沙猪新手(23694569) 12:11:29
不用实践的 我用1500KV 电机电流56A 22S EP4200电池跑船  逆认为电池放电是多少A?
慢慢兔(178371877) 12:11:35
这个问题曾在轨道车界争论了三个月
㊣阿栋㊣(8539211) 12:11:48
真理永远在多数人这里的
慢慢兔(178371877) 12:12:37
最终做过实验者都无言
㊣阿栋㊣(8539211) 12:13:33

慢慢兔(178371877) 12:13:41
以上二位,去实验吧
㊣阿栋㊣(8539211) 12:14:09
请问如何实验
慢慢兔(178371877) 12:14:31
用碱性电池加万用表去测如单节是10A,二节是多少
慢慢兔(178371877) 12:15:00
万用表量程在20A就行了
㊣阿栋㊣(8539211) 12:15:05
二节怎么连接?
慢慢兔(178371877) 12:15:16
串联
沙猪新手(23694569) 12:15:42
我用10S 就是100A了?
㊣阿栋㊣(8539211) 12:15:52
我没数字表
慢慢兔(178371877) 12:16:25
搞电子没万用表
沙猪新手(23694569) 12:16:25
我有 晚上我会实验的
小麦—振鲁(156352392) 12:16:30
谁有多余的KO饿302F的接收?
慢慢兔(178371877) 12:16:55
好,晚上听你结果
㊣阿栋㊣(8539211) 12:17:10
我用的是指针的~难道不可以?
慢慢兔(178371877) 12:17:37
可以,只要量程够
㊣阿栋㊣(8539211) 12:17:46
没这个量程的
沙猪新手(23694569) 12:17:59
要碱性电池??
沙猪新手(23694569) 12:18:14
NIMH NICD不行?
㊣阿栋㊣(8539211) 12:18:40
应该一样的把
慢慢兔(178371877) 12:18:41
做碱性电池目的电流小看了明白
沙猪新手(23694569) 12:19:13
我没碱性  家里都是可充
慢慢兔(178371877) 12:19:26
电流大了表的量程不够
慢慢兔(178371877) 12:21:09
为了证明谁在走误区,你去卖二节碱性电池也值吧

网友:
从电池的最大放电能力来讲

单颗或多颗串联,对于每颗电池都是一样的;同理并联也一样。
因为电池内阻决定的其最大放电能力,跟串、并联没有关系。
当然电池的串联跟并联适用于不同场合。 同样的电池数目,不管是串联还是并联,
结果只有一个:提供最大功率是相同的:串联是电压相加(最大功率电流不变),
并联电流相加(最大功率电压不变)

还不明白的请根据中学的学的定律慢慢理解吧

网友A:
 首先我可以肯定地说,上面几位大侠的说法,都是正确的。但他们考虑问题的出法点不同,所以造成了分歧,但他们所有的说法,都没有逃出初中物理的范围。

 1、免兄,他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的确,用万用表去测电池串联放电流,是随着电池数量越多,放电电流越大的。因为,万用表内阻是固定的,我假设为1欧,电池放电电流:
  一节电: 1.5 / 1  = 1.5A      二节电:    3/1.5=2       三节电:  4.5/ 1 = 4.5A
   这种方法我们要知到,因为电池的节数增加,而电压增大,在负载内阻不变的情况下,放电电流会增大,但是,这种情况下,电池数量越多,电池组放电时间越短。

    2、 其它两位兄弟的提法,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电池串联电压增大,并联电流会增大。大家都容易理解

网友:
想要了解些什么呢 让我个初中水平的 告诉你吧

单独的两个电池 在不考虑内阻的情况下 电压一定是原来的2倍
并联的情况下 电压保持不变
测量方式 电压表内阻 无穷大

在以上情况下 两种方式的 电流一样大 (电流表的内阻为 0)

当在以上情况下 串联电阻 为负载时
负载两端电压 在串联时 电压为原来的 2倍 并联时 电压不变
电流 在串联时 电流为 原来的2倍  公式 I=U/R  U1=2U  I1=2U/R =2  U/R =2I
并联时 电流不变
这是不考虑电池的内阻的情况下的效果

当电池有一定的内阻时
相当与 串联电路中的 其中一个电阻在电池内部

这时候 需要把电阻拿出来分析
串联时 电流是原来的 2倍多点
并联时 电流是 原来的一倍 多点

串联时 电压是原来的 2倍多点
并联时 电压是原来的一倍多点!

这个连接方式 就是 平时的 测量方式  因为万用表有内阻 不可能达到无穷大和 0 内阻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们平时的 一般认识 只是 说的 电池的放电能力 在
串联时 电压是原来的 2倍 电流是不变

并联时 电压不变 电流是原来的 2倍

这样的测试 应该是 用的 理论上的 无穷大的内阻 电压表
0内阻的 电流表

测量的是电池内部的电阻的 两端电压与电流

而实际使用时 应该测量用电器的实际两端的电压

就好象干电池 1。5V 但连个电子钟都带不起来
用马达上不转

用个 1。2V  的充电电池 可以 很好的完成以上的任务
这就是因为内阻的变化

理论上1。5V 的要比 1。2V 的 能力强得多 可是却不然 这是 内阻的原因

但是 用1。2V的 驱动一个高内阻的线圈 使指针偏转 就是电压表啦
和用一个 1。5V 的驱动电压表  就算电池很没电 一样要比 1。2V 的偏转 的角度大 分压问题

电压转换能力问题

还有就是晶体管的 截止电压问题 呵呵 很多很多都不是纯理论的问题要 有具体的参照物 实际的测量手法和 测量工具!………………不多说了 马上就要挨砖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可以肯定地说,上面几位大侠的说法,都是正确的。但他们考虑问题的出法点不同,所以造成了分歧,但他们所有的说法,都没有逃出初中物理的范围。

 1、免兄,他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的确,用万用表去 ...

多谢,理解......
由于等级低无法上传图片来解答......

网友:
初中物理电学知识了,还有必要讨论得这么热乎吗?基础中的基础。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是应该讨论得热闹一些。

网友(2008-05-06):
如果负载电阻没变,串联后的确是约2倍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