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翼展1000-1200mm的kt机,全重多少克?

楼主(2008-04-05):
自己做的1200mm的飞机,700g,是全重,有加电池的。不知道是不是重了,想了解一下大家的做过的都多重。

单选投票, 共有 35 人参与投票
2.78% (1)
2.78% (1)
55.56% (20)
38.89% (14)
0.00% (0)
0.00% (0)

网友:
不重,我的翼龙就是1000的,650克,仍然可以飘着飞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KT机哦!
我做的公鸭水机是1200带翼型的全重480

网友:
我做的1200翼展的飞机起飞重量650克左右。

网友:
以现在的电子和动力设备飞翼展1200的飞机,两公斤重照样能飞起来,只是看你想要求什么性能了,2000克和600克的飞机,飞起来的感觉完全不同哦。

网友:
600-800

网友A:
翼展12公分,玄长估计2公分,翼面积24平方分米

总重700克

翼载 700/24=29。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可能还要去除机身遮挡机翼的面积,如果有上反角的话还要去除一点面积。

翼载估计在31~35

这个翼载能飞的不错!飞行质量肯定不到不能承受的程度!(单单是翼载方面考虑)

当然越轻飞行的质量越高

楼主:
翼展1180mm
平均弦长225mm
展弦比5.2:1
翼面积26.55平方分米

全重700g
翼载荷26.37g/平方分米

预计推力600g
推重比0.85

飘飘的布局,有副翼,上反。

明天试飞。

网友:
根据小布丁翼载荷公式:
参考值 3.25 * (700 ^ 1/3) = 28.9 (g/dm^2)
实际翼载 26.37

说明这机有一点点儿偏飘, 基本上是很轻盈的感觉.
推重比很高, 看似为特技设计. 做做特技应都很容易.

不知道桨的型号是多少?
如果做横滚相关的组合动作, 可能需要直径大一些的桨(如6寸以上).

网友:
要看做什么飞机了,不同的飞机,重量也不会相同。

楼主:
9047的浆,kv1000,后推。类似飘飘机的布局。

今天试飞了,轻松起飞。但是不好飞,飞了三个起落,一直向左倾斜,副翼向右压杆到边都没有用,老是向左盘旋,怀疑是反扭的原因,马达的固定还不够稳。

晚上上个图,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换 7060 或者 8038 之类的小点儿的试试,看是不是左倾就不明显了。

楼主:
了解了,去飞时没准备小浆,这个马达配9047的浆拉力比较大,又不会过热,所以。。。

补充一点,最后一次撞地球了,机翼的kv板从翼根断裂开了,但是加强的杆没事,奇怪。。。

现在比较有信心了,重新做一格机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翼展12公分,玄长估计2公分,翼面积24平方分米
总重700克

翼载 700/24=29。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可能还要去除机身遮挡机翼的面积,如果有上反角的话还要去除一点面积。

翼载估计在 ...

翼展12公分,玄长估计2公分,翼面积24平方分米
总重700克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飞机?

网友(2008-05-15):
引用 网友B:

翼展12公分,玄长估计2公分,翼面积24平方分米
总重700克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飞机?

十层机翼的飞机呀!

网友:
是120公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