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欲做翼龙联体机,请问有人有三通的启迪翼龙要处理么?

楼主(2008-04-05):
去问启迪的黄妹妹,她说缺货了,不知道啥时候有货我晕!
我想做一辆双体翼龙,现另需启迪三通翼龙一辆。
最好没开过副翼,因为我打算把新机翼放在中间从新开一个襟翼。

有货的朋友开个价,pm我啊,谢谢!

楼主:
怎么都没人有啊!

网友A:
重量基本是2倍了,翼面积要有较大的增长,势必两机体分开较远,这样一来动力偏差,气动偏差的影响很大,很难好飞,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基本是2倍了,翼面积要有较大的增长,势必两机体分开较远,这样一来动力偏差,气动偏差的影响很大,很难好飞,没意思

重量不是原来的两倍啊,电池是重量的主要贡献者,电池是共用的,两机分离50cm左右就好,中间这块机翼切一个较宽的襟翼用以起飞时提高升力,,两机分开不会远气动偏差应该不会很大吧,而且改成两机后就可以换a2212 kv1400的动力,带9寸桨推力该有900g左右飞起来应该没问题吧,倒是尾翼成了双倍效果,动作应该会更灵敏。

最大的问题就是配平衡的问题。双机,电池放左边也不是放右边也不行。

像这个人这样d,该不错!

网友:
电池可以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容量不需太大。
两个电池的负极连在一起。

网友(2008-05-24):
我有两副开国副翼的机翼你要吗?QQ94722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