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电调问题

楼主(2008-04-05):
全仔小船动力组的60a电调,
通电以后不停发出嘟嘟声,一切操作白搭,
表面没有明显得烧毁痕迹,
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各位DX帮忙,谢谢!
另外问一下,这个电调有说明书吗??
电船配制: 3sli +小船动力组 ,没有用UBEC(内部调过线,全仔教的),以前都正常.

网友:
应该没有收到信号。检查发射机、接受机和晶体。

楼主:
收发正常压

网友A:
是不是电源接触不良啊?

网友B:
最好用互换法,换另一台发射机或接收机试试,如果都是这样,那电调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又快又简单

网友C:
又快又简单

网友D:
会不会发射机电池没电了,看上去还有一格电但其实已经没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