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机,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8-04-05):
先来个全景图
已改无刷
电机
电调
另一架喷火
请问:1.飞机要再做一些加强么,EPP的哦!如果要,如何做,请详细说明.
2.重心如何确定及调整
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说一下

网友A:
喷火很漂亮,托住机身或两个翼尖可以确定重心,一般弦长25~35%即可。新手最好请人带飞。

网友B:
很漂亮 机长,翼展多少? 哪里买的 ? 价?

楼主:
自顶,等答案

楼主:
没人发言么

网友C:
提个建议
LZ最好先把喷火挂墙欣赏。飞飞NEMO,重心一般位于机翼最高点,也就是弦长25-30%处,一般通过调整动力电池位置来挑战重心,直到飞机关动力滑翔的时候,鸡头略微低一点为好。说老实话,NEMO属于休闲机,作为新手教练机并不适合。首先,没有上反角,再者,尾力臂太短,这两点势必影响飞机的横侧以及俯仰安定性和操作性

网友D(2008-05-11):
一个字,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