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DIY的飞机滑翔性能如何

楼主(2008-04-05):
以前总以为飞机要手扔有飘飘的感觉才能飞起来 那当然是还没接触飞机时所想的 现在的理解大概稍微正确点了吧 飞机是靠快速在地面滑跑 机翼产生升力把机身带到空中 如果不对请大家指教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自己做的飞机无动力手扔时基本没滑翔性 硬硬的落到地面上 手扔能试出飞机性能吗 对新手来说 飞机应该怎么找呢???? 我现在做机是这样做的 大家看看对吗: 先照大体的比例做好飞机 做好各部分加强 然后把
电机
电调 接收固定 这些都是随便装上的 因为不太重 都装好后我在依靠
电池
找重心 这样做对吗??? 请大家指教 做飞机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现在有能力买配件了 所以一下买了很多电机电调配件 但做机一点基础也没有!!!很是心急 希望能有好心的老鸟带我一把 让我能快点感受到做飞机的乐趣 如果可以的话 想找个师傅 有收我这个徒弟的吗????

楼主:
嘿嘿 上面说的是飞机重心应该怎么找呢 ???打错了

网友A:
急不得,慢慢来!
不知道做的是什么飞机,一般的平板机是没有什么滑翔能力的,手掷也就2 3 4 5米。滑翔机好,但制作难度大,估计新手做不了!
做飞机的方法对,估计也只有这样,也能先把电池粘上,再用电装配重,就是麻烦点!呵呵!
重心一般在机翼的1/3处!平凸翼或凹凸翼电机+安装点下拉角,不加也可以!飞行中微调升降舵!
什么事急不得,慢慢来,多炸,多研究。很多都是自己的体验和感觉。
建议直接先把电装固定(不是临时固定),在用电池配种,机翼位置固定后,飞机重心基本不会变!
机翼必须有翼型才会有浮力,当然对称的双凸翼和平板翼是没有浮力的,靠迎角产生浮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那看来要慢慢炸了 我做的是平凸翼型的 还没爽飞过

网友C:
所以一直以来就不赞成和推荐新接触模型的兄弟自己DIY,成品机有成品机的好处的!各方面厂家出产时基本已经调整到最佳位置了,各部件都也是安装好了的.在对飞机没有具体认识的开始阶段,从成品机入手是不错的选择.当你拿到飞机的时候,你会对飞机模型有个一总体的了解,安装位置,具体作用都很清楚明白,不象DIY什么都清楚,要自己一样一样尝试后做出调整,如果理解错误还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C:
LZ的情况,如果你本地已经有模友了,那你完全可自己DIY,如果没有的话自己DIY要多看老贴多问!你的方法看你写的正确的,估计只是在具体细节部分上可能还存在一定的误差,多尝试就好了!虽然我很懒惰,不经常做机,就算做也做的很丑,呵呵。但是现在基本在结构上还是不会出现大的错误的!一般做好后只做地面舵面检查后就直接上天,在空中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的,然后再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我对飞机的热情80%都在于做机 所以我宁愿花比成品机几倍的价钱去玩DIY 那样才有乐趣嘛 我妈也劝我别做了 又飞不起来 直接买个玩吧 但她怎么能理解做飞机的乐趣呢 呵呵

网友A:
呵呵,楼主的爱好和我相同,看着自己做的飞机略过头顶这才是享受。我也是新手开始,自己做,而且始终一个人独玩。
弯路走了飞场多。
新手的确很需要现实中的朋友带玩,带做。
最大的问题:
因为新手一般不能正确的分析飞机的故障。所以不能正确的描述,坛子里的朋友按照错误的故障描述,不能给出正确的也故障排除的方案,有时候甚至是错误的方案。或给几个故障排除的可能的可能。问题越来越大,故障越来越多。
刚开始飞的时候有个问题搞了我将近2个月。
就是很常见的双桨问题,
桨不平衡拉,轴玩拉,电机座固定不牢固啊。保护器开孔不正中拉。。。。。。 都不是!!!
只是保护器螺丝太小不够劲,换个保护器就好了!
为此我换轴拆坏了买的第一个电机!

网友E:
飞机不会做,只会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加我QQ 一起做吧 591560142 我的航模群32996931 一起玩啊

网友G:
呵呵,新手在扔飞机的时候总是不敢使劲的,爱惜嘛。可是这样是试不出飞机的性能的。
我在试我的傲翔飞翼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轻轻的扔。终于有一天,此飞翼的设计者 易飞 在我们面前用力一扔,飞翼飞出个30米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扔飞机!

楼主:
回复 网友H:
30米 厉害啊 这样的话 推重比不过1
就能爽飞吧

网友I:
一般手掷试飞时,用力水平掷出,飞机平飞一小段距离后转入滑行降落,这样用力适合,着落点越远滑翔性能越好。如果掷出后抬头或低头,不是飞机没有调整好,就是用力不对。我的一般都能滑行10米左右。

网友J:
我比较喜欢的电动飞机, 先要是一架滑翔性能还行的飞机, 无动力能滑翔一段距离.
如果有一个很小的动力, 那么它就能滑翔较远的一段距离.
慢慢增加动力, 它就可以一直滑翔不着陆了.
再加大一点点儿动力, 它甚至可以以15度左右的角度爬升了, 这就一步步成功了.

网友K:
不知道为什么,我做的三角翼滑翔性能都好过平直翼的。

网友L:
我的步骤是:一、学习模型书,用时一个月。
二、自己改马达,用时二个月:5元一个的电吹风马达改坏了十多个,终于成功了一个勉强可以用。现在用的傻猫的280减速电机,比较理想。
三、改电池:找同事、熟人要旧手机电池,自己组电池,用时一个月,不成功,现在有二十多个手机电池在家里,扔了可惜,不扔又没用处。后来还是买了深圳远航的电池,可以用。
四、机身:用泡沫+桐木+玻璃纤维鱼竿+松木自己做,太重,强度不够,改为碳纤鱼竿,比较理想。
五、机身组装完成,空机加配重,手扔至少三十米远,滑翔平稳才上动力和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M:
空机手扔一般都很好 但加上设备后就完全不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