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买了飞越4S+2S充电线,直冒火花

楼主(2008-04-05):
从飞越买了块6S1P的电池,因为有一个3E的充电器和一个亚拓的4CX,所以顺便也买了根4S+2S的充电线。没想到回来往3E上一插上电,(先接了4S再接2S),插头插进去的时候火花直冒,而且从充电器的插口冒出了烟。后来再试用4CX,也是火花直冒,线会发烫。
再试了下先插2S,再插4S,起初有火花,后来就没有了。充电器上的指示灯的状态是:从左开始4个灯都亮红灯(充电状态),但是左起第二个是一闪一闪的,不是长亮,其他灯就长亮。请大家有用过的指点一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另外,充电器上有两个2S的口,是不是有规定只能用哪个呢?

网友:
危险阿,3E这个充电器最多只能充5S吧,亚托4CX最多只能充4S,不能这样接2S和4S头来充6S,否则就有电池片被短路了。

网友:
3E 只支持5s吧 怎么可以6s冲??

网友:
补充一下,看来你有一个4CX和一个3E,如果你要充6S电池,可以在4CX上插一个2S,在3E上插一个4S。总之,不能两个头都插在一个充电器上。

网友:
你太强了
没爆炸算你命好

楼主:
http://www.0577mx.com/products_view.asp?id=312
我买的就是这个,按说明是可以用的,否则我也不会买了

网友:
楼主好象没搞清楚就用了吧!3E也不支持6S,你这样插就好象把全部电池都插满充电器上!能不出问题!最起码你搞清楚充电器的充电口的线路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
飞500的同学居然只用3E的充电器...

充电器也稍微买好点的吧?

楼主:
商品介绍:

●亞拓7pin分壓頭轉亞拓3pin+5pin分壓頭(Y型)。

●適用於連接亞拓RCC-4CX分壓充電器與6S Li-ploy電池。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难道是我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500的同学居然只用3E的充电器...

充电器也稍微买好点的吧?

呵呵,朋友送的,打算过段时间出掉了

网友:
这样插当然冒火花

网友:
晕啊
lz看来是不懂几s的线是如何接的
估计充电器已经挂了

网友:
3E的是4S的充电器,最大支持4S.你把6S的充电线插上去,电池短路拉,那些插头最多只能插2个2S.其中有3条线是共用的.这样接会短路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