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风中飞舞的空中精灵,FOXTECH 最新FPV作品!

楼主(2008-04-05):
今天风非常大,遥控器如果放在车顶都会被吹翻,估计有阵风级 ,这是我迄今位置做的最冒险的飞行,好在这架翼龙的动力系统非常强悍,推重比可以达到1.2,因此还能勉强飞回来,不过也是损失了一边的起落架。录制的时候DVR没有调整太好,视频有点暗,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在片头有一些航拍设备的照片哦。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mDNNxmGWiU

网友:
风大放风筝啊

网友:
真酷啊.眼睛上带的显示器.叫什么名字啊??酷

楼主:
唉,麻烦amazontan了,我要是知道怎么帖视频就好了,呵呵,二楼是指视频眼镜么?

网友:
有了摄像头想飞丢都难,翼龙被楼主当作twin star用,到这份上,绝对死而后已
视频已经很好了,就是youtube有点卡要等,国内需要楼主这样和国外同好接轨的人士,请问楼主后期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楼主:
后期制作软件就是 windows moviemaker, 我很笨,不会用太高级的软件。

网友:
楼主这个是用的什么摄像头啊?KX191吗?另外你说的那个国外的传输设备北京那里可以买到不?

网友:
想问LZ一个问题

负责控制摄像头转动的那只舵机,你是接在几通道上?舵机是否经过改装?我是用4通道控制摄像头控制转动,但是ATV到120%角度还是太小,必须靠齿轮传动。

楼主:
那个舵机要改装喽,现在是180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舵机要改装喽,现在是180度的。

请问你是如何改装的。是不是换电位器。

楼主:
确实要改一下电位器呢。:) 两端加两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要改一下电位器呢。:) 两端加两个电阻。

可否详细说说,加多大的电阻,怎样加。你用的是什么舵机?我准备用辉盛9g。

楼主:
在电位器的左右两个脚加2k电阻各一个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位器的左右两个脚加2k电阻各一个即可

你的电位器最大阻值是多少?5K吗

网友(2008-06-06):
场地真好啊,我都以为是外国地广人稀的地方呢

网友:
怎么这么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