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问题

楼主(2008-04-05):
插根主轴在主轴轴承里,掰着使一点劲转动,感觉有点卡,不是很顺畅,是不是坏了?
但再插下去到下面的轴承座里,主轴转动还是很灵活的

网友A:
估计是轻微损坏

网友B:
是坏了。。。换掉吧。

网友C:
多数人不知道要检查主轴轴承,其实原厂的轻微炸机都会坏轴承,建议每炸必检查,插根主轴进去,用手转,一有发卡或者涩的感觉就要换.

网友D:
肯定不行了,换一个吧

楼主:
刚检查了三台450机 ,发现6个主轴轴承都有发涩的问题,看来这东西也要经常检查一下才是!

网友D:
以前玩油车,电车,轴承的寿命一般都比较长,不过电直就不行,尤其是主轴的轴承,受力太大了,炸机基本over,不过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只是悬停,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我换轴承座后,炸过数十次了。。。还是非常顺滑~

网友E:
这么小的轴承,只要炸弯了主轴,基本上都有点损伤的,一般旋停还是问题不大的,想爽还是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