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吊机螺旋桨飞了

楼主(2008-04-05):
刚装好EPP 3D飞机,测试发动机,用手垂直拿着,油门慢慢推,还没有到最大,听到碰的一声,螺旋桨飞出来了,姿态优美,缓缓落下; 我用的是桨保护器,有2个螺丝横向顶着电动机轴,然后用皮筋绷着;是不是这种桨保护器不好? 有没有直接固定到上面的或者那种很结实的? 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飞桨是不是联着保护器,连着保护器可能是那种劣质的保护器,螺丝小,吃不住轴,不连保护器就是皮筋断了,建议用o型圈,其实最好的是自行车内胎,自己剪!我感觉比o型圈好,特别是上1047这种桨。

不用保护器可以用桨夹,小电动建议还是保护器把!毕竟对桨有保护作用。
拉力大于1000g的推荐桨夹,转速大于30000转的建议桨夹!

EPP估计是属于小电动!

网友:
你是用带的那个皮圈吧?那个容易断。我的就断过。放那自己就断了

楼主:
我用的是自带的皮筋,桨是1047的桨,电机是1000kv; 飞桨确实是联着保护器的;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挂的,是不是我手法不对?我是自己玩,没有人带的。 我的方法是:2根O圈先套到桨上然后交叉扣在桨保护器螺丝上,这时太松,就再扭一圈,在多也扭不动了,但是用手掰桨,还能稍微动一下; 我能否在电机轴端点焊一个小硬铁丝,万一飞了,也好找。能否用的螺丝胶粘死但是怕更换麻烦?

网友:
估计你是第一次用螺旋桨保护器,保护器的作用是桨打到阻碍物可以离开保护器,不至于损坏,基本一根就够了,还有大多1047桨比较厚,皮筋绑上比较紧。

首先我认为你皮筋绑的太紧了,但是皮筋没有断,飞桨不是皮筋的问题!

在有就是螺旋桨保护器的螺丝太小,吃不组轴,造成连桨把保护器一起拔了出来。这是保护器的先天质量问题,建议换个保护器。

皮筋只要较紧密的固定住保护器就可以了,这样才有保护作用。

网友A:
把电机轴挫出个槽,然后再上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轴挫出个槽,然后再上保护器

好主意,怎么个挫法?用什么工具呢?直驱桨和快速桨有什么区别? 1060D卖家说是直驱桨,他说也可以用1070和1047桨;性能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螺丝上紧点,点一点胶。用一个O型圈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用钢锯或锉锉个槽,或用钳子把螺丝拧紧.

网友:
螺旋桨飞丢,但保护器还在轴上对不?那是你绑的皮筋不好,也可能是手法的问题!换这种吧,女人扎头发的那种,有点象塑料的.彩色的扁的,3-4根很牢固很好用!

网友B:
挫槽之类的办法不可取,小心用力过渡压弯了轴。而且即便挫槽成功也不见得就螺丝就可以吃住轴。

建议还是在换个保护器把!没有几个钱。弄坏了电机得不偿失!

网友:
我一直都用尼龙扎带扣着。

网友:
我保护器上的螺丝从来都是用钳子拧上去的,非常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轴挫出个槽,然后再上保护器

我一直都这么干的,效果嘛,谁用谁知道啊。。。。。。。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轴挫出个槽,然后再上保护器

我试过,结果我的锉刀被磨平了,轴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挫槽之类的办法不可取,小心用力过渡压弯了轴。而且即便挫槽成功也不见得就螺丝就可以吃住轴。

建议还是在换个保护器把!没有几个钱。弄坏了电机得不偿失!

你用推土机锉电机轴吗?晕。。。。。。。

锉过后,首先能保证保护器能和轴保持旋转了,因为以前经常发生轴转保护器不转的情况;

其次,锉过的平面不象原来电机轴那么光滑了,即和螺丝的摩擦力增大了,这样就不会在飞行中飞丢保护器了!

实践出真知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结果我的锉刀被磨平了,轴没动。

晕。。。。。。。

你的锉刀是面做的?提醒一下,指甲锉不行的。

网友:
说真的.O圈不好用.橡皮筋也不好用.最好的办法是两种一起用.至少两个以上的使用.我就这么用的.之后再也没飞过浆.

网友C:
我用的是尼龙扎带,很管用,我们上海的模友都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尼龙扎带,很管用,我们上海的模友都用它。

感觉使用尼龙扎带就失去了桨保护器的作用。既然这样不如用桨夹。无法想象尼龙扎带如何用的,可以起到保护桨的作用。学习。

锉刀挫轴我还是认为不可取,如果用是劣质的保护器(我用过螺丝特小,根本吃不住力的保护器)在挫也没用用。正常的保护器新西达2217级别,2000kv左右的都没有问题。

挫轴可能可以略有改善摩擦,但差的螺旋桨保护器即便是把轴打个空,他还是要松动,螺丝会滑牙,太小的螺丝造成根本不可能吃紧。还有个问题,挫了轴以后还有可能造成桨不平衡。(可能)

毕竟保护器不贵,但对飞行质量至关重要。(效率 电流 等)

网友D:
我先用钳子拧,再加上胶水试试

网友E:
我骑车上路的

网友F:
安全第一,打到人就不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