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调怎么了?求医问药!

楼主(2008-04-05):
30AZ杂牌全新电调
小油门开机使用的时候,电调响一声后,推油门
电机
转动,但持续10秒左右电机就不转了,推大油门没有反应,或只是偶尔有一点反应。如果开大油门开机,正常进入嘟嘟设置,会听到有规律的嘟嘟声,但是在听到两声嘟后,声音不再明亮而是变小,很沙哑的嘟嘟声。采用替换法,发现就是电调出了问题。
问商家,说可能是兼容性问题,目前在ff6、天地飞6A发射和天地飞、西安接收上使用都存在问题,西安接收上发病会稍稍延迟。
听听大家的意见,还有救吗?

网友A:
如果是声音沙哑,就是MOS管出了问题或者MOS驱动电路出了问题.
如果没有烧,看看哪个电阻虚焊了没有.

网友B:
我上段时间也是这样的情况,不过我比你还惨,我只是一接通电源电机就冒烟了,厂家检测是电调坏了,电机烧了

网友C:
要买就买个品牌电调吧,虽说贵点,但的确好用,杂牌的坏几次就一个好的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