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机用传动皮带

楼主(2008-04-05):
我使用的BB12车床 皮带轮使用的是O形密封胶圈,易老化且弹性太大。
长了短了也不能凑合。现在有一种自己可以热压接的传动皮带,长短自定,
热压接很容易,弹性变形很小,且摩擦力很强。装上之后,卡盘动力骤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BB12车床 皮带轮使用的是O形密封胶圈,易老化且弹性太大。
长了短了也不能凑合。现在有一种自己可以热压接的传动皮带,长短自定,
热压接很容易,弹性变http://photo.5imx.com/up/0804/01/200845213 ...

接口易断吗?

网友:
商家叫做pu条.

网友:
试试同步带,可能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好后和其他部位一样牢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在北京,到平安里路口南侧约50米路西的一家小店有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7KH,为什么叫PU条,谢谢先!

网友D:
哈,我一直用,很好用比O型圈牢多了.粗细规格很多,还很便宜,我给10块钱可以拿20多米.我喜欢用桔红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我一直用,很好用比O型圈牢多了.粗细规格很多,还很便宜,我给10块钱可以拿20多米.我喜欢用桔红色的.

你买的好便宜,我们这要8元1米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也是要8元1米,是否一样的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7KH,为什么叫PU条,谢谢先!

同PP,PVC,ABS等一样,PU也是一种塑胶材料.

网友:
不知武汉是否有!找找!有这带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好便宜,我们这要8元1米

 我们这里3MM直径的卖3元/米,6MM直径的卖6元/米。听卖东西的老板说还有一种叫PEU的条比PU条更好(材质好,更容易热熔接),但是我没有买到。
        另外热熔接时把要接的两头斜着切(切面切成长点的椭圆),热熔接的面积大,接缝更结实。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的带子表面粗糙,向沾了沙粒一样。不知是PEU还是PU?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带子表面粗糙,向沾了沙粒一样。不知是PEU还是PU?请赐教。谢谢!

:loveliness:我买的是PU带,表面很光滑(就像市场卖的跳绳--单股塑料的)。是卖带子的老板说PEU比PU带好,但是当时没有货,所以我还没有看到PEU是啥样的。
   另外我发现PU条和锻炼用的“跳绳”除了硬度(PU条比“跳绳”硬)有区别以外,外观尺寸相同(都是6MM直径),我就接了一根“跳绳”,但是还没有试验能不能代替PU条做的皮带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的很可能是PEU 带,因为我的6毫米小台钻用的就是你说的“表面很光滑(就像市场卖的跳绳--单股塑料的)”。另外,PEU带热熔接那是相当的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很可能是PEU 带,因为我的6毫米小台钻用的就是你说的“表面很光滑(就像市场卖的跳绳--单股塑料的)”。另外,PEU带热熔接那是相当的容易。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