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薄膜机和遥控车

楼主(2008-04-05):
想搞机了,疑问很多,希望大家帮帮忙。
第一幅图,我的薄膜机,材料:牙签,笔芯,吸管,保鲜膜,kt,降解饭盒。
第二幅图,弟弟的遥控车(两节1。5v电池驱动,接收机和马达串联),被我没收了,想把里面的接收机拆出来,就是不知道接收机的额定电压多少,太大电压不知道会不会烧掉(我想用3。7v的小锂电驱动),如果会,是不是要加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搞机了,疑问很多,希望大家帮帮忙。
第一幅图,我的薄膜机,材料:牙签,笔芯,吸管,保鲜膜,kt,降解饭盒。
第二幅图,弟弟的遥控车(两节1。5v电池驱动,接收机和马达串联),被我没收了,想把里面的接 ...

1 建议做上反角.
2 资料上说芯片正常工作电压是 3-5V,  用1S锂电没问题. 但是原三极管应当是无法通过大功率的(如: 超过1W可能就烧了). 可以考虑用废手机锂电保护电路上的FET, 改成单向的开关.

楼主:
我是高中生,电学只有初中水平。不是很明白:
1接收机和马达串联,应该有总电压=接收机电压+马达电压,那如果说接收机电压是3-5v,那马达怎么办?
2。1s锂电是哪种,是不是就是指小黄蜂的那种锂电。
3。三极管更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只在初中学过电学,将手机锂电的保护电路加上去就更复杂了,能否有更简单的办法,你说功率超过1w就会烧,到底在什么情况下(电压或电流多大?)达到1w?

网友:
这个接收实在是不合适 太重了!

网友:
虽然我没做过薄膜机,但楼主可能勿入歧途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4217a9b19293f4d9f67078e780310c09.htm

网友:
掌上车接收机一般时1.2v电池通过升压电路获得3v电压供电,要用其他电压供电,要取消升压功能;或者串联电阻后给接收电路供电,保证接收电路电压不高于3 v,否则容易失控,同时执行电路直接供电(不加限流电阻)。如果是高中生就不要尝试了,除非你有一定的电子技术基础并很自信。因为改接收机后还要改发射机,只有遥控距离达到100米左右才行,发射机提高供电电压至9~12v是可以实现的,但发射机的集成电路工作电压是3~5v左右,也要象接收机一样要改为两路供电方式,集成电路3~5v,高频发射电路9~12v。

网友:
忘说了,你的初中电学知识,在这里几乎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即使是高中的那点电学知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行的.

就靠初中那点串并联电路知识?

网友:
算了吧,买个小飞侠,三极管不知道是什么,要加强学习哟。

网友:
这机不做上反角的话,估计很难飞!测试下动力够不够再做下一步的深入制作吧!

楼主:
发现很多专业的意见,谢了各位大虾,偶该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