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拨动倒飞开关的后果

楼主(2008-04-05):
6通的3D电直 。遥控器左上角的拨动开关据说是倒飞开关。我今天在练习蛙跳的时候 一直在想 万一拨了会怎样?我可不敢试。万一炸了 谁给我报销啊。请老鸟们说一下 。何时才能动这个开关?灰常感谢

网友:
倒飞开关打开以后就是把油门的方向反过来了,所以如果你当时油门在最低的话,开关一打马上变最大.哈哈哈,后面要看你的造化啦.
我也是新手,不过好奇的拨了之后安全的降落了,没炸,嘿嘿嘿.

网友:
先飞半年再说 牵涉到飞机的调整  和功能 这个是启动另外一个飞行模式的开关

楼主:
太可怕了!明天就把它锯了!

网友:
可在控的菜单里禁用的,这样就不起作了.

网友:
没事别乱动

网友:
我以前新买的36#,第一次开机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这个开关,飞机跳了20厘米高,倾斜后打到家具,断了一些塑料件,当时心情极度郁闷,现在回想起来,没向自己飞来算是走运

网友:
我不小心拔了一次,扫齿!!!!!还好没伤到人!!!

网友:
我现在把特技一二三的油门曲线都设成全零了,前两天在家飞,右手拿控,左手去捡一个纸袋时,右手食指无意中拔到特技二的状态了,机机在地上翻滚并缠上了绳子.最后把大齿扫掉才不跳了.电机狂转.这才能过去拔掉电池.连皮带都扫齿了.
当时还以为是我的T9控失控了,仔细检查才发现在特技二的状态了.炸得好冤啊.
楼主多看点关于调机方面的就知道倒飞开关是干什么用的了,如果没搞清楚就千万不要拔.

楼主:
那么 我再请教一下 倒飞的原理是什么 。倒飞开关怎么起的作用。谢谢

网友A:
我第一天试机的时候因为好奇心太强就拔了一下3d开关,机机立刻直冲上天花板,炸了大桨和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天试机的时候因为好奇心太强就拔了一下3d开关,机机立刻直冲上天花板,炸了大桨和横轴..........

好奇害死猫。祝你的电直早日康复

网友:
同样经历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天试机的时候因为好奇心太强就拔了一下3d开关,机机立刻直冲上天花板,炸了大桨和横轴..........

同样经历

网友:
我第一次试的时候用手按着飞机   桨差点打住我  吓了我一大跳

网友:
把倒飞先关了吧

网友B:
倒飞不是油门变成反的,只是油门曲线成V字型,螺距还是上升曲线,也就向下拨时,负螺距,大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飞不是油门变成反的,只是油门曲线成V字型,螺距还是上升曲线,也就向下拨时,负螺距,大油门

你帮我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