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极定子?

楼主(2008-04-06):
拆了一个CPU风扇的无刷,不知道能DIY个啥?涵道?

如何绕线是个问题?

楼主:
还发现不知道是软驱还是光驱的光头(磁头)滑轨的轴竟然和电机的孔大小刚合适。哈哈,完美的很,轴大概7.8CM。次电机还有个小轴承,运转阻力很小。风扇是英特尔处理器的盒装风扇电机。

网友A:
输出功率太小了,有些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太小了,有些难度

输出功率小是电机线径小、匝数多、磁钢磁性弱和电路中的驱动元件功率小引起的,其实主要是这种电机转速高、扭矩小,难带大负荷,所以拿来改动力电机不好做,几乎等于重新设计一个新电机。

楼主:
关键是怎末绕?

网友B:
绕法就在电机上面,拆了就有,看来干这个你不在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法就在电机上面,拆了就有,看来干这个你不在行啊。

 高手就是高手,一看就知道,呵呵。小弟是菜鸟级别的

网友C:
你去查一查:两相霍尔电机  就知道他可不可以做函道了.
输出功率肯定是很小的.一个绕组要正反绕两个线圈,通过霍尔传传器交替通电,产生NS交替变化的磁场.
这样就是一极定子要绕两组线圈,空间利用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查一查:两相霍尔电机  就知道他可不可以做函道了.
输出功率肯定是很小的.一个绕组要正反绕两个线圈,通过霍尔传传器交替通电,产生NS交替变化的磁场.
这样就是一极定子要绕两组线圈,空间利用率低.

要是这样的话不如改成个小发电机?如何?再DIY个蒸汽机带它来发电?不知道改成发电机效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