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控制充电器明眼识高低:模友自己来!

楼主(2008-04-06):
不管高端还是低端的,不管是什么名牌还是所谓垃圾,其实大部分满充空载电压都是差不多的!

其实充电器那些功能中除了电池类型和最大充电电流设定有用外,其它功能大多都是花哨架子居多。只要厂家负责,保证充电结束各电池电压基本一致就好,

您看我说得有没有错:您是玩模呢?还是玩充呢?

其实充电器核心的问题还是不要过充并保证充电精度控制,这很容易识别:

1. 先说MCU

只要是使用MCU或其它功能单一的单片机(uPC)做PWM控制充电电压(电流)的。

你看看它的外围有没有专用A/D,D/A芯片。

有?这关基本上可以过,因为大部分肯使用专用A/D,D/A芯片做充电器的数据采集和输出控制的厂家,既然肯花血本做东西,相信也不会做得太差。

没有?查查MCU数据手册,看看它的A/D、D/A是几位的。

10位的?还行!除非充电器生产家软体做得太烂不负责,否则,可以转下一步啦。

8位的?呵呵,我看差不多了,想把充电电压误差控制0.01V以内,基本上-------很难。

因为厂家出于降低MCU成本考虑,设计的MCU内部的A/D,D/A都是以MCU供电电压参考完成转换的。

你想呀,大部分MCU供电都是3.3或5V供电,内置的A/D都是8位的,也就是256分辨率的。

那你说3.3V/5V分成256份,每份是多少?它也就能识别0.012V不到,你想,再用它做PWM控制精度就可想而知。

这就像一把尺子,那尺子不准,量身裁来的布料如何做得合身衣服?当然不排除除非使用其它补偿方法来控制CC/CV的误差。

当然,不管哪种状况,都不影响下面的的考核,但是模友心里一定要有杆秤---MCU的A/D位数数决定了充电截止电压的精度,最好是10位的。

2. MCU初步考核过关,再看看是不是每路充电支路都是对应一个大电感(变压器)和大容量电容

是的话,那还中,否则我看这充电器最多也就是个串充加平衡的命,下面也不用再看了。

说实话,采用串充加平衡做充电器的厂家,心里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减低生产材料成本。生产厂家在“高级”充电器中选用那按了葫芦起了瓢的串充加平衡控制电压的方法你觉得塌实吗?这厂家你相信它给你的是款高级充吗?,我看算了吧!

这又好比你有了好尺子和剪刀,您手艺太差,那衣服就是做成了,穿着能上街吗?

如果有那几个大瓷环(变压器),那咱接着往下看。

3. 看看几路充电支路对应一颗MCU

如果大于三路MCU共用一颗MCU,我个人觉得比较烦,呵呵。

因为大部分MCU的A/D都是复用输入的,就像家里的碗就1个,兄弟几个偏要一起吃饭,只能将就啦:

几人轮着把碗端过来扒拉几口,赶紧让给下一位。

你说这种吃法能吃好吗?

现在市面经济价位的MCU大都是4路或8路的,而且每四路内部通道复用一个外部物理通道,8个通道充其量也就有两个物理上独立的通道,从容支持2个通道正好,再多就要被迫使用复用的方法来进行数采。

看看数据手册,如果你的充用的MCU是4 A/D的就要格外小心了。

当然,以MCU的处理能力,对付充电这点小菜,还是绰绰有余,但是当每路充电的电压/电流使用独立线路采集的技术,要想提高测量精度就很难。

高级充电电路理想的设计方法是使用每路一颗,最多两路使用一颗MCU来控制。当然我们可以有更多A/D独立物理数据通道的MCU选用,但是那类芯片的选用会令生产成本急剧增加,厂家不会轻易选用。

一路检查下来,如果具备了上面各个理想的话,基本上你选择的充电器不会太烂,否则,外表再花哨,也可能被它给忽悠。

当然,充电电路设计中还有诸如外部MCU看门狗、充电算法设计等普通模友看不明白的,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免得大家看得抓不住重点,越看越乱。

PS:刚才误差值算错了,感谢jack1999 TX订正,谢谢!

网友:
我支持技术说话,不要整天吹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伟大的LIPRO作坊,无耻的LIPRO托,用8位的MCU硬是吹出了0.005V的精度
真的是骗死人不偿命。

貌似精度是由A/D决定的吧

网友:
楼主对精度计算有点偏差,LIPRO还一机密我透露一哈:可以检测的电压是楼下的250再加上你说的5伏,所谓的楼下就是负,一共是255伏特,因为是8位,所以分辨率是255/256约等于1伏特。

也就是说LIPRO又欺骗了大家,不知道楼主是否明白? 这是天机,我一般人是不告诉的。

网友:
哈哈,三块充电板拼起来卖150元,我是不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精度是由A/D决定的吧

理解基本正确,加十分!呵呵

网友:
jack,你准备好,既然你尊称我为金牌托,我就给你看看金牌的实力。尽管这仅仅来自于10年前的知识。
我敢断言你是个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市井小民,不论技术,人品,还有素质,都很糟糕。
你去看看我即将分析给你听的问题吧。我知道你看不懂lipro板子的电路原理,否则就不会再这里叫嚣了。早就乖乖躲一边去了。
给你个时限,我在今晚11点公布lipro用的电路板的技术原理。在这之前你分析了且说对了,算你的成果,过期我来分析,到时一个大嘴巴子,会结结实实打在你的脸上。

网友:
路过,哦!要打架说,我闪先,免得血溅在身上!!!!!!!!

网友:
越来越好看了,板凳垫屁股等着看好戏。

网友:
已经超过11:00了,谁知道eos1v77 现在在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牌托果然厉害。

大部分MCU供电都是3.3或5V供电,内置的A/D都是8位的,也就是256分辨率的。7B/B#t6V,]9y-i1W
bbs.5imx.com&q0s:q+b z9?+O"K#J5v v!d
那你说3.3V/5V分成256份,每份是多少?它也就能识 ...

哥几个别争论了。

看那张图,Lipro的电压/电流取样似乎是在MCU外加两级运算放大器做了放大取样的,取样精度肯定会改善,至于取样比较后做的PWM/CC控制,应该会好些吧,忙了一整天,刚进来看,找时间还是要推敲一下,现在有点晕不好下结论。

那串联在V(in)处的三颗R1、R3、R4很有意思,看来SK还是在线性充电设计上动了不少脑筋,做足了功课,莫不成充电过程不止分了三段进行的?

那几颗外加的取样电阻要求精度很高呀,温飘还要做得很小,我个人感觉很难。

还有,16C712似乎没有外加独立看门狗呀,你看那个4脚是加电后除了充电结束出现复位操作,再其它状况没有PWM监控功能和MCU当掉强迫4脚复位功能,呵呵,挺悬的。

这要是当机导致Q2\Q3连续导通可就出大问题了,估计对应那路的电池片肯定要大肚子。

Lipro在4脚处补个MAX6321吧,否则可能会出现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几个别争论了。

看那张图,Lipro的电压/电流取样似乎是在MCU外加两级运算放大器做了放大取样的,取样精度肯定会改善,至于取样比较后做的PWM/CC控制,应该会好些吧,忙了一整天,刚进来看,找时间还 ...

高手

网友:
搬个板凳来看热闹,我最喜欢看吵架了

网友:
先上图,慢慢码文字

首先要抱歉,没时间用protel,电路图是手画的,让大家看得累了。其实protel只是9年前用来写毕业论文摸过一下protel99,现在早已不碰,估计拿起来比手画还要糟糕。
言归正传。这是什么怎样的充电电路呢?大系统一看就知道了,由智能开关电源芯片tny266做市电低压变换,4运放内部的电压基准供开关电源稳压反馈用。
运放组成的是模拟的cc-cv控制电路,通过对调整管Q2Q3控制,用其线性工作区的特性完成充电电流的控制和恒压充电控制。
单片机a/d转换只用于3处:1是电池电压采样。当电池电压符合锂电池标准才充电。(我没有具体测量,估计是大于2.5v才认为电池合法)。2是电流采样。通过对电流的大小比较,判断何时电池充满并关断输出(没有具体测量,我估计是电流小于1/30c。大家如果有兴趣,回头我可以抽空测试一下)。3、板载环境温度采样。通过板载热敏电阻,感知电路板周围温度,如果过高则关断充电。
单片机的输出控制有3路,就是13脚通过电阻r24接到op3的同相输入端。用来控制调整管导通截止。在没有电池,或者电池充满后,调整管截止。另外两路输出驱动双色led进行充电状态指示。
以上就是大致的工作原理。
恰恰是这个原理,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充电板具有相当的设计特色。今天累了,明天还要上班。相关的特色我明晚再码字。

网友:
狗JB玩意  不买就是了 罗嗦

网友:
很少有充电器直接用AD输入来判断电压的,一般都明外部运放/比较来判断的

网友:
JACK1999 不是我说你,这么长时间了,大家都看着,你是反LIPRO的主力,可也没见你把电路这样的抄下来,好好的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过。

感谢eos1v77 的电路图,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Jack好像是为反Lipro而反,客观性有些问题。
我估计市场上应该有300-500个Lipro用户,真有安全问题,或者精度问题。那上来反馈的人就比较多了。如果觉得用得不错,一般人也不会没事整天泡坛子,发贴子。
有空玩玩模型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