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图)我的四轴(二代)

楼主(2008-04-06):
这两周的成果,昨天组装完成,发现驱动电路有点短路,有待检查,所以还没试飞。我采用电脑遥控。等动作全搞定后再加入无线摄像头。
我准备先室内飞飞,以后再做
遥控器
这是第二代了,第一代没有自平衡功能,乱飞,现在这个加了EWTS82,AVR16,USART遥控。
这个是我的驱动电路,有哪位可以告诉我,有什么错误啊,并在二极管和电阻旁边的是
电机
插座(直流电机)
现象是“电机起转不多久,这部分的电路就温度过高,涂在上面的松香开始冒烟。

网友A:
太有才了。楼主真高

网友B:
太高深了···赞一下

网友C:
十分 想知道这东西 是怎么 让它左右转的?

楼主:
同轴的两个电机是同向旋转了,不同轴的反向,控制好两对电机的转速差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楼主最近没有看到来,原来在改进四桨飞行器,是有刷的吗?你的这个飞控板可以驱动舵机来控制油动四桨飞行器吗?等你试飞的结果。

网友E:
有意思
期待试飞

楼主:
理论上可以微处理器可以根据任何信号来控制任何东西,我这个AVR16可能资源不太够,另外,需要好的程序,我觉得有高手可以做出个飞孔板来控制油动的。目前我水平还不行

网友F:
原创,顶!
感觉没有遥控器这东西很难试飞啊?

楼主:
有遥控,用电脑上位机程序遥控,利用串口通信
无线通信模块和装在飞机上的样子

网友F:
原来这样啊,这个方案有潜力
以后用大功率数传电台就可以超视距操控了

楼主:
大功率数传电台就可以超视距操控?????
没看明白,数传电台是什么?做什么用?怎么样用我这个方案?

网友G:
无线通信模块很好!

网友H:
看起来感觉超重了

网友I:
可以飞吗?期待

网友J:
最近跟师兄学ARM没时间做了,暂时停工,不然师兄一毕业走了,就没有高手指导ARM了

网友K(2008-05-23):
无意中看到师兄的帖子,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