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了个50回来改电的玩!

楼主(2008-04-06):
GS的电机,不知道用在波罗50上怎么样,上图是和银燕2215的大小对比

脚架太重了,换!

做工不错,但是感觉没有波罗90好!但是波罗90弄成电的成本太高了!

内部结构我很满意

附件也不错,但是我都要换,没90配的好!

就准备用这支桨试试,APC的14×7

网友:
电机好大

网友:
关注中,期待详细的配置,谢谢!

网友:
这电机大的

网友:
电机是不是45XX的?

网友:
阿波罗50不是有专门的电动版的吗?还附带一电机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582&highlight=%2B%BA%A3%B5%ED%D3%A5%CD%F5

网友:
老B 给你的电机? 多少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了好多家都没电动版的,只好搞个油的自己改了,其实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好多家都没电动版的,只好搞个油的自己改了,其实差不了多少!

要直接问珠海飞翔模型(生产厂家),那里还有好多电动版的,最主要是那个电机架。

网友B:
看鸡头防火板上那几根交叉线,马达难道是左拉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鸡头防火板上那几根交叉线,马达难道是左拉下拉???

看看这个帖,再看看31楼的提问和32楼的回答就明白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9986&extra=&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page=1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破锣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你意思是说电机架本身就带了右拉和下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的防火板上都预设有十字线,因为有右拉和下拉角,所以从正面看十字线的交点不在机身的纵轴上,有点偏右和偏下,安装电机或者发动机的时候主轴线必须通过十字线的交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45XX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去问老B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机:GS C50-65-07
KV:435
V   :15-24
A/V:1.6/7.4
A/V:75/22
A<54
IN:APC 16*10
(以上为厂家数据)
实测:
(1)
V:22
IN:APC 14*7
A:39.5
RPM:8160
KG:3.4
(2)
V:22
IN:APC 14*7
A:58
RPM:9206
KG: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