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遇到致命问题 请老前辈帮忙^_^

楼主(2008-04-06):
我的lamaV4老是向后飞 而且前后摇杆控制没反应 烦请老前辈不吝啬的赐教 谢谢

网友A:
看看飞机的重心是不是靠后了,在看看平衡杆拉杆的长度是不是22.5毫米。调一下吧。

楼主:
谢了 我查一下

楼主(2008-05-22):
还是老问题 哎 有高手没 指点下吧 谢谢了啊

网友B:
你的飞机是不是去了尾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