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雷鸟陀螺仪的三个变阻器作用

楼主(2008-04-06):
看了标题大家一定认为我的这个话题有点多余,看看这个帖子不是就知道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9165
可是今天我按照这个帖子调试雷鸟以后还是不能锁尾。
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我继续研究。

1、拆掉大桨和平衡翼,油门达到一半。
a、将三个电阻顺时针打到底。尾电机不转,转动机身,尾电机不转,指示灯红色。
b、将B电阻向逆时针方向旋转。尾电机加速至全速,转动机身,尾电机不加速,指示灯红色。
c、恢复状态a,将C阻向逆时针方向旋转。尾电机加速至中速,转动机身,尾电机加速,指示灯由红变绿。
d、恢复状态a,将A阻向逆时针方向旋转。尾电机加速至中速,转动机身,尾电机不加速,指示灯红色。
通过以上实验,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C电阻是灵敏度调节电阻。A电阻为中立点微调电阻。B电阻为中立点粗调电阻。
我是一个新手,雷鸟还不能悬停,可能我上述的结论存在一些问题。恳请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
大概看了下,确实,雷鸟最好要飞着调节,这听起来没道理,但边飞边调是最好。

楼主:
有没有朋友试过和我有一样的结果。

网友:
A为感度辅助,一般调到50%。B为中立点调节,C电阻是感度调节。

楼主:
楼上的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