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JM在家里室内飞怎么样?

楼主(2008-04-06):
问一下,SJM400在家里室内飞怎么样?好不好飞?新手用它在室内练悬停好不好?听说SJM的浆速高,比较危险是不是。SJM的低速稳定性如何?

网友A:
新手你還是不要在室內亂來吧 稍微大一點的室內大廳倒是不錯
325低速懸停相當穩定
我的第一架飛機325用了五塊電就差不多練會對尾懸停了(當然中間也炸過兩次...)

网友B:
室内飞会非常刺激 还有电视音响什么的都要做好更新换代的准备

网友C:
只要不碰到东西,都安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gyMjcxMjA=/v.swf

网友D:
可以~!
只要有勇气~!和家里够大~!嘻嘻~!

网友E:
今天在家里练悬停刚小炸了,慢了一点,结果大桨打到墙上后中间出现折痕,用铝箔胶带包上一样的用,感觉震动还能接受,不知各位老鸟对震动的标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