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装修用的小空压机用什么润滑油?

楼主(2008-04-06):
有谁知道装修用的小空压机用什么润滑油?
我嫌空压机专用机油太次,汽车用的四充程机油(美孚1号全合成)不知道能不能用,
有知道的说说,谢谢先!

网友:
可以用·我用的也是用摩托车机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装修用的小空压机用什么润滑油?
我嫌空压机专用机油太次,汽车用的四充程机油(美孚1号全合成)不知道能不能用,
有知道的说说,谢谢先!

不一定行。建议看看说明书怎么说的,要用标号相同或者更高级别的润滑油。美孚1号是汽车发动机润滑油,黏度比较低,工作温度较高,不一定适合蜗杆压缩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的是二手货,没有说明书

网友:
压缩机油(压缩机专用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行。建议看看说明书怎么说的,要用标号相同或者更高级别的润滑油。美孚1号是汽车发动机润滑油,黏度比较低,工作温度较高,不一定适合蜗杆压缩机。

 装修用的小气泵(空气压缩机)不是活塞式的吗?

网友:
有卖空压机油的

楼主:
装修用的小气泵(空气压缩机)不是活塞式的吗?

是活塞式的。空压机油好像也分好多级的。谁能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美孚1号全合成,贵啊。。。。。。。。。 银的也要论百大洋一升哦。
压缩机的工作环境和摩托车的类似,嘉实多油的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