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27KT板机的舵机安装

楼主(2008-04-06):
过两天苏-27的板机就到货了 但是 我见但坛子上很多模友都是只安装两个
舵机
方向舵的没安。。。
 但是真机上面都是方向舵能动了 不晓得各位是怎么弄的 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
简单的飞 方向舵就不要了
可以升级舵一个舵机 副翼一个舵机 很好飞了

网友B:
两个舵机,类似飞翼,足够了

网友C:
有副翼的模型飞机,靠副翼差动完全可以实现飞行时的转向动作,所以有很多模友把控制方向舵的舵机省了!
一个舵机控制升降舵面,另外一个舵机控制2片副翼的运动;这是2个舵机的用法!
一个舵机控制升降舵面,副翼由2个舵机使用Y线连接后分别控制,也是一样的.
特别是使用到象真度较高的飞机上,2个舵机分别控制副翼的方法更好!不会破坏飞机的整体造型!

网友C:
如果LZ追求外观的高象真度,那么象SU-27这样的飞机,光方向舵上你就要考虑使用2个舵机或联动装置来控制.
建议:不安装方向舵面控制舵机,使用1个舵机控制升降舵面,2个舵机加Y线控制副翼舵面,此机就完全可以了很爽了!

网友D:
我的涵道机,基本上都不设方向舵,仅保留前轮转向功能,高速飞行时方向舵根本用不着。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 明白了

网友E(2008-11-19):
貌似很多,su27 kt板的只控制两个水平尾翼。行吗?高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