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虎

楼主(2008-04-06):
谁玩 雷虎 50级    要是 有的话帮说一声 最好是 用9X2 飞的  , 我的也是雷虎 V2.5  9X2  401 陀螺  现在 总是调不明白  飞机在悬停时候 很贼  不稳  ,   要是有谁玩 这机的话 麻烦 把螺距 曲线电油门曲线点  舵机 指数什么的 参数告诉我吧  先谢谢了

网友:
1,首先要拉杆位置正确,也就是各摇臂,机械位置正确,这样才可以保证大桨的角度和行程,包括发动机风门的机械位置,直升机的调试有一个垂直和水平原则
2,调整正确的螺距,一般悬停模式最低-3度,中间5.5-6度,最大10度,用9X要当心左手角落的微调位置,建议关闭,省的误碰到影响螺距,螺距变化了发动机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3调整油门曲线,当然主富油针的配合也很重要,(具体也可以查我以前发过的贴)如果是OS 50对于一般初学来讲只需要主油针1圈半,富油针水平就可以基本正常工作,飞机晃动厉害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螺距曲线线和油门曲线配合不好,转速上不去,
最好再说一点多练习,建立良好的条件反射,直升机是3维动作需要不段的操控才可以稳定悬停

网友:
我飞的就是雷虎50V2.5,OS50蓝头,JR9X2,401+S9254,普通模式油门是11,34,50,59,67,73.5,100;螺距是0,30,47,57,64,73,94。陀螺仪感度分别是72和45。不过这些参数也不是每台机都一样的,这些参数受飞机本身安装情况、使用发动机和舵机舵盘安装初始位置以及所使用的尾桨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模式下螺距最低-3度,中间5.5-6度,最大10度。
   请问LZ的机机是什么问题呢?全机振动、不锁尾、推油门不上还是其它问题呢?是新安装就这样还是炸了之后才这样呢?把问题说清楚些才好分析。

楼主:
!!!!

好象是安了练飞架的原因 前阵  油门推到 1/3 左右 就震动  后来我往练习架里加了   八号钢丝  了 虽然没了 共振  可现在飞机  起飞时候 尾巴总往右稍微偏点  都说是 中立点没找好 不过我看  我的中立点已经找的不能在好了 有没有别的办法让陀螺自己识别中立点  ?  还有 起飞时候 飞机总是往右偏  这是 地面效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是安了练飞架的原因 前阵  油门推到 1/3 左右 就震动  后来我往练习架里加了   八号钢丝  了 虽然没了 共振  可现在飞机  起飞时候 尾巴总往右稍微偏点  都说是 中立点没找好 不过我看  我的中立点已经找的 ...

尾桨拉杆长度没对,可以参考这个,原理是一样http://www.rjxchina.com/bbs/showbbs.asp?bd=23&id=1270&totable=1

网友:
没办法”自己找”中立点的   都是要靠自己调的
另外装上练习架无论如何都会引发共振,对于震动没办法太苛求,真要抓问题  要拆掉练习架

楼主:
哇'!!1 帮了不少忙!

网友:
楼主的这套机器,一共花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