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m32进(特紧急)

楼主(2008-04-06):
qq上找你不说话,只好在这里说了,呵呵。热机我也做了一个,改进了n次了,用2片砂轮片做飞轮,惯性没问题,请问一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这个帖子里面的第一个视频里的热机动力缸是几毫升的?配气缸里面是直接用钢丝球做活塞的吗(不是把钢丝球塞进试管里为了固定试管里的铁丝,然后做活塞?)配气缸(大的)直径多少?长度多少?如果里面还有小试管麻烦报一下间距和直径、长度,谢谢。新手问题多多,请谅解,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清明回了趟老家,上不了qq
动力气缸是2毫升的,其实用5毫升的也可以,可能还更好。
不是直接用钢丝球做活塞,钢丝球就是为了固定连杆,配气气缸直径是18mm,配气活塞就是装钢丝球的试管,直径15mm,长度都记不得了,那个发动机因为是第一个做的,所以比较大最后拆掉了。
其实气缸长度关系不大的,我做好后多次变换两曲轴尺寸(等于改变气缸行程),都能够转的很好,关键是要阻力尽量的小,还有就是两曲轴的夹角一定要是90度。
另外拨动飞轮的方向一定要对,反转发动机是转不起来的(看动力曲轴是超前配气曲轴90度还是滞后90度)。
开始试验最好用酒精灯,因为酒精灯的温度高,容易转起来,以后就可以用蜡烛(转速要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