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水问题

楼主(2008-04-06):
我的环氧一直使用比较正常
但是10多天前出现干不了的现象,是否和天气潮湿有关?
但是我昨天晚上又粘了东西,今天晒了一天,还是干不了..........郁闷了

网友A:
霉气有点重

网友B:
比例对不对?当然,LZ肯定不会犯这个错误。比较可能的问题是天气情况,上海大冬天时,又湿又冷,一般的环氧2天也不一定干透。

网友C:
今天(4.6)好像还好喔, 前一个多星期, 广州这一块儿下了好长好长时间的雨了, 我家里都长霉了, 白白的, 都可以下一锅面了.

网友D:
是天气原因
我用704硅胶,两星期都没干

网友E:
应该不会和天气有那么大的关系吧?!我估计还是胶水本身发生了质量变化!再恶劣的天气也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影响吧?如果和天气有关的话也应该是由于天气原因,导致胶水变质了,所以才不会干!质量不变化的话,用吹风机吹总该没有问题吧!呵呵!老B如果吹了也不干,那一定是胶水OVER掉了!

网友F:
老B,混合点蝌蚪就干得很快

楼主:
啥子叫蝌蚪?

网友G:
我用的很正常哦,不过我涂好了加温一个小时左右,这样效果好点

网友H:
人品问题!

网友I:
清明的原因哟。

网友J:
湿点好呀,滑溜。

网友K:
原帖由
htwist
于 2008-4-7 10:48 发表
啥子叫蝌蚪?
maybe 小的那种!?乳白色的!!??

网友L:
广东潮气太大了 如果不是可能聚酰胺加多了

网友M:
是的,这几天湿度都比较大,室内RH%值有70%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