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转玩电机

楼主(2008-04-07):
各位好, 我本来是玩油机的, 现在想转玩
电机
(包括道风扇), 想请问有什么要准备或有没有网页教?
另外可否解释以下这些是什么, 谢谢
11.1v
16c或20c
60A电调

网友A:
你写的不准确啊,没猜错的话2200应该是电池容量吧11.1V是电池电压,16C或20C是电池放电能力,这个越高越好不过价格也就随之升高了,如果你的飞机用15C就足够了的话用20C那就叫浪费米多的话就另当别论了,60A电调是电调的最大放电电流.有不对的下面的指出并补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