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力合并

楼主(2008-04-07):
一些直升机上通常有两台
发动机
像黑鹰 阿怕齐 两台发动机的动力是怎么合并到一轴的呢 合并后两轴受力即要均匀又不能相互抑制。纯机械结构的话怎么做到的呢?是否需要电子设备控制/?

网友A:
怎么可能会相互抑制呢
哪怕是采用最简单的机械合并,也不会有相互抑制,因为最大的抑制是来自两台引擎的共同负载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 两台发动机转速不可能一样 一个慢点一个快点 这样的话动力合并以后 慢的肯定拖住快的 尤其是转速拉起来以后 我想不可能做到一个上生1000转另一个也是1000转 可能是1500转 也可能少于1000转 难道这个抑制很轻微不值一提?
如果动力合并的位置是自由蜗轮的输出端 转速很快 可能抑制现象不明显 但如果是减速器输出轴的位置合并动力的话 可能会很明显。因为这个位置转速低 才几百转 钮距很大 转速相差一点 抑制现象肯定很严重/。
我只是搞不明白现实中它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假设
用一台引擎驱动负载可以达到500转,那么用两台引擎的转速肯定大于500转。谁抑制谁.......

网友B(2008-06-05):
回复 网友C:
应该可以的.你知道差速器的原理不?把差速器的原理反过来用就可以了!
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D:
就是多缸发动机

网友E:
一台使用。另一台备用,不会两台同时使用

网友F:
就是一个多缸发动机 直接用 不用考虑太多 本来转速小出力小的 和大转速的一起用 自然负担就小 转速当然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