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系统的搭配~~求教!

楼主(2008-04-07):
本人买了两个
电机
,,分别是: 2212 KV:1400 还有一个2830 KV:1200
由于本人是新手..打算买一架耐摔的机机...泡沫机...
不知道这两种电机分别配多大的翼展。。和多大的浆。。才最合适。
希望各位路过的高手能够指点!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样的两个差不多kv的马达,没有必要一起买两个,最好是买一个kv1400的2212+9047或8040翼展80cm以上,一个kv2600的2208+5030翼展50cm以上,这样不论是前拉还是后推的机型你都可以玩。电调可以共用一个30a的。
我也是新手,走了一些弯路。
我的建议是:
1。先用2208自己做纸飞机,轻易不会摔坏设备,等飞熟了再买或做。
2。用2212+7060的浆,买翼龙空机飞,也很少摔设备。

网友B:
支持!
-------------------------------------------------------------------
用2212+7060的浆,买翼龙空机飞,也很少摔设备。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啦~~不过我想玩1200MM翼展的不知道行不行?
请路过的各位朋友继续指导~~~~~~~~`

网友C:
可以,滑翔机,翼展:1160MM,动力:兴耀华的2830电机,我一直在飞。

网友D:
就买个狼牌塞斯纳吧,翼展大点,好飞。但要自己改一下机头的,不知道你行不行。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