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下自己DIY的3S平衡充,再给想DIY的朋友一些忠告

楼主(2008-04-07):
自己DIY了一个充电器,过程异常曲折,先上图

材料和价格:
1.元件盒 15元
2.风扇罩 1.5元 风扇(电脑上拆的) 风扇供电板(手机充电器拆的)
3.12V 1A开关电源板 三块 50元 含运费
4.DC-DC充电板 三块 36元 含运费
5.改充电指示电路的元件,实验板,电源开关 10元
总价大概120元不到,这个充电器的安全性和精确度大家看了就知道,反正我是不敢家里没人的时候用,价格也不便宜,制作完全是参照另外一个用相同电流板的DIY成品仿制的,充电电流原板设计是750MA,我没有扩流,感觉够用了.
本来想买SK的充电板做的,可惜被收完了,看到这里DIY充电器也就322G和我用的这个点烟器的比较多,相比之下322G要便宜不少.
个人对DIY充电器的看法是不是专家根本不要考虑元件级别的,买成品板自己做价格一定要控制在50元以内,否则完全没有必要,不如买成品的LIPOR,虽然它暴利,虽然它害的我买不到SK的板子,但是相比更暴利的充电器它够用而且便宜,至少体积小,我做的体积太大了.新手想做充电器的建议还是用322G做,充电指示电路论坛有图纸,充电板只要3.5一块,电源直接用5V的稳压电源,电流700MAH以上就足够了,更简单一点的就是买三星的手机充电器,8块一个,500MA,冲到4.16开始涓流冲,只要买三个就OK了,什么都不用改,体积也小,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看是否能调高4.16到4.19,应该不难的,电流扩大到750MA以上,体积好控制.我是没钱做了,不然还是想做个322G的和三星的比较着用用,这样三种主流的DIY充电器就齐全了,本人大学以后就没碰过物理,现在连欧姆定律都要翻书了.
昨天调截止电压的时候发现一块板怎么也调不到4.19,又不小心把板子上不知什么东西搞冒烟了,后来发现是个1RO的贴片电阻,在光驱电路板上找到一个,换上居然能调到4.19了,万幸啊.

网友:
哥们早上好呀!哈哈~、不错不错,精度如何呢?~

楼主:
我只有普通数字表,全部调到4.19的,其实差0.0X问题不大,锂电池的工业设计充电可以到4.3以上的

网友A:
用MM332G要板子只需要用5V供电即可,充电效率更高,发热量更低。

网友:
哥们够厉害!呵呵调整到4.19不错精度够哦

网友:
很好·我的也在进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M332G要板子只需要用5V供电即可,充电效率更高,发热量更低。

能搞到便宜的电源解决方案的化我还是喜欢332G的,或者有DC-DC隔离电路的化就完全可以用电脑电源供电了,哪位提供个DC-DC的链接就好了

网友B:
用旧节能灯可改成开关电源。

楼主:
没有DC-DC隔离电路的情况下供电还是得做3个啊,有没有哪位提供个用一个电源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旧节能灯可改成开关电源。

没有DCDC隔离电路的话电源还是要三个啊

网友:
坛子里有前辈做过DC-DC电路,翻一下应该可以找到

楼主:
看到过,但是个人水平达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DC-DC隔离电路的情况下供电还是得做3个啊,有没有哪位提供个用一个电源的方案?

找一个变压器,自己重新绕制,要几S ,就做几个抽头,再进行整流, 这样就可以对几块充电板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变压器,自己重新绕制,要几S ,就做几个抽头,再进行整流, 这样就可以对几块充电板供电了!

这个方法好,可是哪里有教绕制变压器的帖子呢?332G自带了整流电路,搞个5-6V的交流电出来就OK了

网友:
不错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