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蓝箭接收惹的祸

楼主(2008-04-07):
为了实现我f3p梦想,买了个2。8克接收机
蓝箭 5通的

机机做得我很辛苦,整机控制在了200克以下,昨天首飞,找了个好场地,找了条好跑道,加足油,拉杆,起飞了,飞出去还没100米,结果突然一抖舵

网友:
呵呵``

不能吧  你不是你拉杆拉反了啊?

顺便问下 LZ的机什么配置?

网友:
被斩首了!!可怜。

网友:
这种微型接受我用下来还是CORONA的比较靠谱,和JR配的还不错,装在金燕子妹妹上飞过几个小时,无不良症状。
另外问一下LZ的动力配置

楼主:
10a电调
7035浆
600ma12c电池
3。7克舵机三个
2。8克蓝箭接收机

网友A:
兄弟中奖了!呵呵!地面做过拉距离测试没有啊?

网友:
F3P你飞那么远搞什么jj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中奖了!呵呵!地面做过拉距离测试没有啊?

天地飞标称600米,我一米一翼展的飞到看不清飞机了都不抖

用蓝箭最近20米都发现有抖的现象

无语,垃圾,丢一边吧

钱是王八蛋,当它是纸好了,只是浪费了我的时间

网友:
`

本打算买个蓝剑的接收  看你这帖 我也不敢买了啊  ``

网友:
幸好我的蓝箭没这么差

网友B:
估计不是接收不好,而是舵机不好。最近买了好多4G舵机,其中有三个是抖的。
本人也是F3P玩家,有机会交流交流qq:37765172

网友:
挺好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接收不好,而是舵机不好。最近买了好多4G舵机,其中有三个是抖的。
本人也是F3P玩家,有机会交流交流qq:37765172

现在换了天地飞的接收OK了

网友:
顶一下楼主。蓝箭的5通接收以及晶体,我买了6套。4个72M的2个40M的,配的都是JR的9X2。72M的在地面调试的时候不会抖舵,但是飞出去几十米后就会每隔20~30秒出现一次抖舵。40M的两个接收机中有一个在地面调机的过程中都会不断的抖舵,另外一个能飞出去100多米,但是同样会在一分钟之内抖几次舵。

和我一起的模友用的Esky的接收机则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买的还是蓝箭号称升级过的V3版呢!简直是气死了!

网友:
抖舵是啥感觉?影响航线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没抖过???

抖舵就像人抽筋一样 ,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抖过???

抖舵就像人抽筋一样 ,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一下,一抖 ...

然后飞机就忽然一左 一右 一上 一下 一左 一右 一上 一下 一左 一右 一上 一下 一左 一右 一上 一下
高空低速问题还不大,如果是低空高速…………

网友:
类似于人抽风,羊癫疯,不断抽搐,电机也时转时不转,这就是抖舵

网友E:
蓝箭微接V2还是V3. V3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箭微接V2还是V3. V3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谁说V3没问题,我用的就是V3蓝箭5通。抖舵的厉害着呢!

网友:
那时候一直在蓝剑和E-SKY之间徘徊,蓝剑的贵,以为是高档货。
最终还是被E-SKY的性价比征服了,毕竟Esky的舵机,充电器用起来挺好用的,于是接收机也买了,还行。
看了LZ的经历,再也不考虑蓝剑了

网友F:
惨了,我有两个蓝箭 6通全新的还没上过天呢!另外还有一个5通的~~~不过我把天线加长了1倍用来飞我的小cessna,在加长天线以前飞出50米保证失控,现在飞150米都OK~~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1402&highlight=%2BOK100

飞行视频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1192&highlight=%2BOK1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惨了,我有两个蓝箭 6通全新的还没上过天呢!另外还有一个5通的~~~不过我把天线加长了1倍用来飞我的小cessna,在加长天线以前飞出50米保证失控,现在飞150米都OK~~

http://bbs.5imx.com/bbs/vie ...

延长接收天线似乎没有道理啊。接收机的天线长度在出厂的时候都是按照所处的频段优化过的啊。

网友:
桨没断,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