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O的问题,老贾,FX兄请了

楼主(2008-04-07):
1,目前比赛的ECO是否全部实现无刷动力?有刷的已经淘汰了?或者说是个趋势?
2,电池方面 20C以上 11.4V里电多个并联是否可行?重量比镍氢的占据优势么,老贾参加比赛的电池全重是多少(镍氢的)

这个问题问FX
你的动力组件中的电调加水冷后是否可以用在ECO上?

最近玩玩具船腻味了,计划向专业过渡,先拿个练手的玩玩看。

网友:
11.4V里电是怎麼樣的阿???

网友:
C数最好到30C左右~~

楼主:
求解

20C的里电并联后是不是40C?

网友:
现在比赛分两级 一个是无刷级 一个有刷  但只在青锦赛,可以说基本上是无刷了
比赛是规定了7个NiMh电池了

网友A:
青锦赛已经没有有刷得了

网友:
ECO的项目有:ECO-EXP提高级、ECO-ST用有刷电机540、550,ECO-S电机用380有刷。
前两个用SC标准电池7只。后一个用2/3A电池。前两个船的重量要大于1000g,S级的重量规定我也不清楚。这些是我目前所了解的。
锂电目前规则还没有允许用于正式比赛,而且ECO在加速时电流有60A以上,20C2200的锂电要两并才基本能满足要求,至于这样用会不会大肚子我也不知道。
现在一组SC电池的重量一般在500g左右。锂电的重量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你手里有的话可以称一下做个比较。

网友:
中毒越来越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青锦赛已经没有有刷得了

大哥~我已经不是青锦赛的那个年纪了  哈哈哈

网友B:
上个2856电机+3S 4400mah 20C,+125A点跳+水冷应该差不多,只是我没钱买船,不过电池钱不会比7节SC贵。
人家Trex-600 6S-2P 飞得好好的,而且F3A也有电动化趋势。

网友:
eco是要用无刷了,如果要参加比赛就要用好一些的电机,电调。电池目前使用sc电池7节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目前我找的是个练习用的,要参加比赛怕是要一条新船
因此还有问题要询问
1,软轴是不是发展趋势?目前比赛的船中软轴占据的比例高么
2,国内谁出比赛浆 或者大家比赛是用什么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2856电机+3S 4400mah 20C,+125A点跳+水冷应该差不多,只是我没钱买船,不过电池钱不会比7节SC贵。
人家Trex-600 6S-2P 飞得好好的,而且F3A也有电动化趋势。

大哥 您还没钱买船???!!! 为了玩船买7000多的相机  愣叫没钱玩船~  你见过没钱买船的么?  我就是!

网友:
如果要玩eco不论比赛不比赛都建议你首先学习一下规则,eco用电机kv3600-4200之间,低端的国内很多选择,要比赛的话德国的或者山东产的都行,不过刚开始我觉得你也没必要买。eco不能用锂电,不要考虑了。现在趋势多了,没必要跟着趋势走,自己用什么好用就用什么。比赛的螺旋桨价格不菲,也不容易买到,如果是练习的话自己做一个把,有兴趣了再花钱。还有电调100安足够,我现在还用7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