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铜齿问题

楼主(2008-04-07):
我现在用用3500KV
电机
,13T的铜齿飞450.
如果其它所有不变,只把铜齿分别换成11T 和15T,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请大虾们指教,谢谢.

网友A:
11t转速太高,15t负荷大

楼主:
谢谢,感觉是15T的转速更高,没明白.

网友B:
铜齿T数越多转速越高

网友C:
应该是15T转速更高,但更考验电机的扭力。一般的3500KV用13T正好。不用瞎折腾。
如果真的要讨论电机性能,还要看电机的结构,材料,所以但看KV值是不够的。
此外问一下,哪里可以找到15T铜齿,我正要找。

网友D:
在相同的电机,被动齿之间,
如果电机齿换成11T ,那么被动齿的转速会下降,但是扭距会提高,电机负荷减小.
换成13T ,被动齿速度上升,扭距变小.但是电机负荷增大!
一般齿比配对是根据KV 来定.
你的马达KV 高,那么就可以用小T 的齿, 因为转速高了,可以用小T 来获得合适的转速,又能获得满意的扭距.

楼主:
我想做钟摆,但感觉力量不够,向下掉高度,确保了电池,
电调,电机性能良好的情况下,
大家建议我用11T还是15T来换原来的13T啊?
或者还有其它建议?

网友B:
3500KV电机配13T电池电调,电机性能良好的情况下做钟摆是没问题.但连续钟摆必须补转.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用小t数,电机的转速可以提高,大t数的话电机转速就上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