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不同价格遥控设备区别

楼主(2008-04-07):
纯新手

不同的遥控设备价格差别,主要不同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有的遥控汽车玩具才几十块,他那个遥控器和很贵遥控器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还有

不同接收器他怎么识别我这里发射器发出的信号,是看频率还是别的什么?几个人一起玩遥控的会相互影响吗?

网友:
看来你真是个新手
1、玩具的遥控器和模型用的遥控器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模型的遥控器是比例遥控器,就是说你的摇杆搬动多少,舵机(或者车的转向)就转动多大角度,至于你说的很贵的遥控器的分别,模型用的遥控器分发射机和接收机,发射机贵的你可以简单的认为通道越多越贵,不知道通道你懂不懂,简单的说通道就是遥控器可以控制几个舵机,玩具的控,能控制前后,左右,就类似与模型控的两个通道,前后一个通道,左右一个通道,模型的4通道的遥控器左右两个摇杆都可以前后左右摇动,所以是四通道,高级控还有很对开关,内置电脑程序还能实现很多混控功能,
2、遥控器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频率对应是靠晶体来决定的,比如FUTABA的遥控器,如果是72M的频段的,那么如果发射机装的是72.830的发射晶体,那么接收机就只有也安装72.830的接受晶体,这样接受机才能受到发射机的信号,否则收不到,如果多个人一起玩,可以通过更换不同的具体频率的晶体来区分,不会影响别人,另外遥控器分72M,40M,等频段,就是说72M的遥控器只能用72.XXX的晶体,不能用40.XXX的晶体,知道了吗!光说可能你听不懂,还要自己多看看,我一开始玩模型的时候跟你差不多,多在论坛里潜水学习就好了

楼主:
多谢多谢,呵呵,学习中,这论坛不错

网友:
5IMX很不错,高手很多,热心人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