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无刷和桨的匹配

楼主(2008-04-07):
1。有条600长的ECO,舵和轴系已安装好。全浸桨的。但上面无
电机
无桨。
俺不懂船的设备搭配,请教各位高手。
配多大的电机(无刷)和桨啊?
2。手里还有条有刷的小海豚A5,如果改无刷的话,关于电机电调和桨高手给点建议啊。

网友A:
前提是你用什么样的电池?这个参数很重要。

网友B:
电机一般用2848KV3800左右的内转子电机。浆用30mm左右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老贾,如果是你说的这个电机,半侵浆用多大的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