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架中心座容易破裂

楼主(2008-04-07):
我刚玩模型,几次炸机都是因为训练架中心座破裂而炸的,请问大家知道哪有质量好的中心座卖?我在淘宝上看都是我用的这种垃圾!薄薄的一层塑料!是不是他们为了让我们多炸机他们好多挣钱才不卖好的呀?!

网友A:
多多动手吧...那中心架用金属片很容易做的!!!!不要抱怨产品啦

网友B:
找个矿泉水瓶盖,钻几个孔就行了

网友C:
我炸坏了2个 一套里面的都坏了,现在用扎带 直接绑到脚架上

楼主:
哈哈 用矿泉水盖子!好方法!!

网友D:
学会控制油门,训练架帮助不大

楼主:
没训练架我降落都不敢降呢,

网友E:
我之前的训练架就是这么挂了……
后来索性不用了~没想到好飞了……哈啊~

网友F:
用训练架在屋里飞挺好的,在外面要是风大了,还不如没训练架好飞那

网友G(2008-08-08):
是易断,这样解决吧:一辐架一般都有两片,先找来万能胶把两片对齐粘在一起当一片用就搞定啦!

网友H:
干嘛要用训练架呢。。。。我开始就是小心过头,听说要用训练架,结果买回来装上起飞一次就拆了。严重影响飞机飞行稳定性啊。

网友I:
对于新手来说装个练习架是正确的!青蛙跳是必上的一课,练习架能起到侧倾、稳定作用。
练习架中心座坏了像LS几位说的修一下就行啦!

网友J:
训练架的中心盘,根本不能用,没有任何强度可言,属于垃圾产品.用铁皮焊一个吧.
没有练习架更好飞

网友K:
原帖由
n44303
于 2008-4-7 15:47 发表
找个矿泉水瓶盖,钻几个孔就行了
同意

网友L:
我也是,就用过一次练习架,再也就不用了,中心断裂,杆翘起来了,差点打到大浆吓人

网友M:
有卖的,3快一个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a04a1d9bd7e81614bc04bcd601972ae9.jhtml

网友N:
根本就 不用那个哦,你直接吧练习架的棒子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O(2008-10-03):
同感啊!
刚买450,装好练习架后上9楼楼顶飞,3分钟后由于收油太快,架子中间断了,右侧一脚飞出,右浆打地,中轴断,旋翼头飞高3米!!

网友P:
回复 网友Q:
我就是用狂犬水瓶钻几个孔用的 超级耐用,可以说是永炸不坏的训练价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