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G3.5练悬停碰到问题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4-07):
前一久在电脑上装了个G3.5用雷鸟的控玩(COM接口),开始没找到电直就用油直练感觉还很好~可是昨天到网上下了个电直的模型安上去后发现和油直比起来电直好像一张纸一样的轻~太飘了~各位大大们能不能说说你们练电直悬停时是怎么打的舵啊?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让JJ不会飘的很远很快啊

网友:
没有秘诀,一直练到想让它飞哪它就飞哪?

网友:
是不是你调的风速太大啊!!

网友:
只有苦练,没有其他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是不是你调的风速太大啊!!

里面可以调风速吗?怎么调啊,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久在电脑上装了个G3.5用雷鸟的控玩(COM接口),开始没找到电直就用油直练感觉还很好~可是昨天到网上下了个电直的模型安上去后发现和油直比起来电直好像一张纸一样的轻~太飘了~各位大大们能不能说说你们 ...

小舵量,勤修舵。

网友:
新手即使没有风试试看?还是一样的乱跑的,关键还是多练习,增加手感!

网友:
真的是只有苦练,形成条件反射就好了!

网友:
我还想知道G35是怎么用的哪。。。。我现在模拟器的摇杆总不听使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