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奖问答,怎样将下图中的1.4米练习机放入旁边的盒子中(公布答案了,快来看啊)

楼主(2008-04-07):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机机了,阔别模型多年,最近重操旧业,设计制作了这个小玩意,本意是打算给GF练习飞行。
翼展1400mm机身长800mm双折上反翼,背推结构(就是翼龙那种了),机翼使用的是马头工艺,第一次用,感觉不错,但是表面处理的不好,下次改进,马头兄见谅。旁边的小盒尺寸是350*200*150,晚上公布答案,没有奖品,求一乐。

网友A:
请准备菜刀一把........即可

网友:
机身中间拆开

机翼拆开

完..........谢谢观看

网友B: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
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
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

网友:
感觉这机翼有点长了,而且展弦比还可以大点.

网友:
改折叠机翼

网友:
机身可拆 机翼3折叠

网友:
你们都说错了,把飞机拿出去飞,等飞机炸下来的时候就可以装进去了,这种方法应该还能装得进去一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
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
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

4楼正解.

网友:
机翼分四份,加盐,慢火烤

机身对半切,一半红烧,一半清蒸

网友:
机翼上面似乎有根线,线送掉,上反角可折回。拆下机翼,折叠。
尾管拔了。。。。垂尾拆掉,OK,进去了。。

网友:
嘿嘿啊不好搞啊

楼主:
我还是公布答案吧,再晚一会,哥几个就给我下酒涮了

机翼可以分成两段,每段又可以折叠,350*4=1400
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都是螺丝固定的
玻璃钢的尾管也是通过两根长的螺丝连接到机身的,但是尾管的长度是450mm,这是本机唯一一个不能控制在350mm以下的部分。

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舵机得位置,也是为了机身能拆成两段,特意采用了3A常用的尾置舵机的办法,但是由于重心的限制,不能把舵机放在最后面,即便现在的位置,我也使用了一个260g的大电池,才能保此重心在30%的。

大家有什么建议,请提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好办

尾冲不用改出,机头先降落,一定可以装得进

楼主:
舵机部分的突发错了,重来

网友:
看来剧烈的横滚是做不了了

网友:
好方法。下次也试试将我的翼龙搞成这样(反正买了两年都没装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这么大的上反角,反过来都困难,横滚就算了吧,呵呵,而且,这是一个练习机,追求的是稳定慢速

网友:
LZ电机用的是什么接头啊,看着有点像田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准备菜刀一把........即可

用脚即可,呵呵

网友D:
强人!工艺要慢慢来,一次比一次更好